请教,MB由7.4V的电调供电有木有问题?MB的说明书上没有 ...
请教,MB由7.4V的电调供电有木有问题?MB的说明书上没有。

楼主(2014-07-02):
如题,
舵机
7.4V下速度快点。谢谢了!

网友A:
我的MB用8.4V供电.

网友B:
我的MB也用8.4V供电.

网友C:
没问题,我一直在用两节锂电直供

网友D:
2s直接共电,无压力。

网友E:
没问题,说明书上写着,说明你看得不仔细,支持8.4v

网友F:
陀螺仪耗电不大里面的LDO发热也就不大,一般不是太烂的陀螺仪都能上高压。
1117-3.3都能支持到18V

网友G:
可以的,在盒子上有写,8.4V, 支持2S锂电

楼主:
谢谢LS各位,确实没注意看说明书。

网友H:
完全木有问题滴,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