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的电池充完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4-07-03):
11.1的电池充完电是多少伏?

网友A:
充满了是12.6v,单片电压4.2v

网友:
12.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满了是12.6v,单片电压4.2v

网友:
11.1充完电不是11.1吗?

网友B:
有沒有哪位大神可以解釋下我每次快充飽時B6顯示電壓都會到13.5V,然後才慢慢降回12.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哪位大神可以解釋下我每次快充飽時B6顯示電壓都會到13.5V,然後才慢慢降回12.6V

充电器有问题。真的出现过充对电池是有伤害的!

网友:
搞一个好点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哪位大神可以解釋下我每次快充飽時B6顯示電壓都會到13.5V,然後才慢慢降回12.6V

我的b6没这个问题,校准试试?

网友:
4.2*(11.1/3.7)=1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了是12.6v,单片电压4.2v

那在B6充电器上.充电要是调到3.7还是调到4.2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B6充电器上.充电要是调到3.7还是调到4.2

调到4.2V,当电池充满应在12.6V以下,12.5或12.4V。

网友:
充满12.6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B6充电器上.充电要是调到3.7还是调到4.2

你只要设定成Lipo的平衡充模式,充到单节4.2V,充电器做完平衡后会自动停止。无需设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