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关于外场电源,发电机!!

楼主(2014-07-03):
Model SK-1800
Voltage: 230V ~ / 50 Hz
2000 watts peak power
1500 watts continuous power
Max Power: 2.0 KW
Sound emissions: 53 dB (A) / 7m
LPA (sound pressure level): 74-94 dB (A)
Fuel tank capacity: 2.5 liters
Dimensions (WxDxH) 505 x 360 x 440 mm
Weight 18kg
SUPER SILENT SK 2000W Petrol Generator Inverter Gasoline-Powered Generator | eBay
http://www.ebay.co.uk/itm/SUPER- ... hash=item33909081c2
不知道这款够不够给PL8 充电器用?

型号SK-1800
电压:230V~/50赫兹
2000瓦特峰值功率
1500瓦特连续功率
最大功率:2.0千瓦
声发射:53分贝(A)/7米
LPA(声压级):74-94分贝(A)
油箱容量:2.5升
尺寸(WxDxH)505×360 x 440毫米
重量18kg

网友A:
足够了,很少能满功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够了,很少能满功率充电

谢谢回复 ,这款有2种发动机  有2冲程和4冲程,价格翻一倍,还有53分贝有多大?

网友:
1500瓦特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款有2种发动机  有2冲程和4冲程,价格翻一倍,还有53分贝有多大?

4冲好,人与人对面交谈60分贝

网友:
四冲好啊。省油,寿命都比两冲好。就是同功率下要重点

网友:
这个牌子不知道咋样。有条件的建议选正牌雅马哈,国内大概6-8k RMB。以前别人给的推荐。
国内的开普价格是进口货一半,但是,据说,只是看上去很好。

网友:
肯定是4冲要好些,2冲要加机油,4冲是汽油发动机

网友:
我用的一个本田2500ES发电机,感觉不错

网友:
PL8要用2000W的发电机,有钱就雅马哈(不过是日货,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很在意坚决不买,哈哈),钱少就开普,我有个帖子,开普770W刚买的还不错,本地有几个高手,都是PL8,用的就是雅马哈和开普的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指导,那我就买4冲程发电机了。

网友:
事实上买个电包就够了。。。

网友:
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会一次过玩完

网友B:
如果要买发动机不要买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买发动机不要买国产的

多谢指点 ,我也想过买电包,但是过境麻烦,太大了,怕海关不让进。还是发电机方便,我再英国这里买,应该是瑞士的产品,还行吧,反正试试看咯。

网友:
我想买块车用电瓶行吗?和车上电瓶换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