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ASP X3V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近日进了1架WASP X3V,目前还在调整阶段,室内悬停几个电池。发现一个问题:锁尾基本可以,但尾舵机动作很不干脆,老是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总让人提心吊胆的。不知这算不算正常,需不需要换个好点的舵机?我是新手,请有经验的模友给与指导,在下谢过先。

我找到尾舵不稳的元凶了!看图片,红圈里的摇臂轴,有个铜套,太短,当螺丝拧紧,就把摇臂锁死了。希望是个案,不过希望重视一下,改进

网友A:
什么舵机? 感度开高点试试?

网友B:
   什么舵机?  在保证机械安装到位和顺滑前提下! 感度值!停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舵机?  在保证机械安装到位和顺滑前提下! 感度值!停止硬度!

舵机是原装的,SCM-9A,感度40,到50好像更不稳了。停止硬度?不懂求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是原装的,感度40,到50好像更不稳了。停止硬度?不懂求教。谢谢

  三轴是? 还是有副翼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舵机? 感度开高点试试?

原装尾舵机。开高感度好像更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是? 还是有副翼陀螺?

三轴,无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无副翼。

  不是MB的吧~

楼主:
MB?抱歉,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MB?抱歉,不明白

  野兽MB 三轴! Vbar ! KBar !3GX !  ~~

楼主:
关闭油门后尾舵机的具体表现是:反应不及时,慢吞吞动作;回中也是如此,不及时,不到位。感觉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野兽MB 三轴! Vbar ! KBar !3GX !  ~~

受教了。不是的,是斯凯利自家的SKY X303V。接收、陀螺仪二合一

网友C:
X303V的锁尾很好的,完全可以做到一根棍子的,楼主慢慢调,感度到60是没问题的~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03V的锁尾很好的,完全可以做到一根棍子的,楼主慢慢调,感度到60是没问题的~

谢谢。等我慢慢调调看

楼主:
搞了两小时,原因找到了。看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