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bridge 连接双摇的问题,麻烦大疆技术帮助下

楼主(2014-07-03):
想购入Lightbrideg 但有几个问题望懂的同志和大疆技术帮助解答下
(使用Z15 BMPCC 云台
1、单控接入地面端后,是否还能用DJI 5.8G遥控接入云台AUX2口控制云台?
2、如果上面的接法能用的前提下,DJI5.8G遥控通道不够,接入地面端的飞手遥控是否能控制云台其中的几个接口和5.8G遥控混合控制?
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不是高手不过我觉得不行
你就把lb的天空端当成一个双通道接收机一个给飞机一个给云台gcu
云台gcu要们接入天空端给的指令要么接入一个随便什么控的指令
看云台pdf貌似没有同时接收2个指令的端口

网友:
又想了想貌似也不是不行
那就别用sbus 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dji5.8g的控接收端什么样子我忘了 如果可以像futaba一样的接收端没准行

网友A:
楼主您好
1. 可以的,一个控通过Lightbridge控飞机,另一个5.8G控云台。

2. DJI的5.8G控只有D-BUS的连接方式,GCU没法再接收其他输入了。

网友:
用5.8G遥控器控云台,能实现云台的哪几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1. 可以的,一个控通过Lightbridge控飞机,另一个5.8G控云台。

谢谢解答,同时也吐槽下,好容易有个高清图传可用结果要把两个控接在一起,限制飞手移动,还好可以接个5.8g的控,我忍了,但是你们设计个控又不把通道做够,还能一起玩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