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帖问感度~

楼主(2014-07-03):
450的机子 尾巴很顺滑 然后震动最大1500左右 现在感度只能开到45左右 过50就开始金鱼尾,感度上不去 感觉尾巴总是软软的 请问这该怎么破~

网友A:
平衡尾桨 降低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尾桨 降低震动

做过了啊 但是1500的震动应该不算高吧

网友A:
尾桨装到尾浆夹上一起做平衡

网友:
鎴戠殑閮

网友:
俺是来学习滴 谢过!

网友:
LZ帖子的标题有点骚,一楼回答也很骚

网友B:
是不是尾巴机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尾巴机械不行?

具体指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装到尾浆夹上一起做平衡

做过了 1500的最大震动不算大吧。。

网友B:
所有部分啊。检查下顺不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部分啊。检查下顺不顺嘛。

很顺啊 所有部分都查过了 冰人的尾巴 你懂的

网友:
感觉有问题的部件 拆了重新装一遍,试试。

网友C:
会不会是尾舵机反应速度慢跟不上陀螺仪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尾舵机反应速度慢跟不上陀螺仪节拍

ds525  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感度高就锁得稳么?我以前450震动3000多 用K8 感度80左右缩得稳稳的  现在换X3了  同样K8  震动也是3000多  感度降到最低。。40   照样锁得稳稳的。。

网友:
加大点刹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