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球头扣间隙太大的办法

楼主(2014-07-03):
感觉现在HP100BL出的连杆一代不如一代..虚位大得不可思议.

这机大奖夹做得很好,灵活,没虚位.
但是舵机和连杆套的2个地方虚位是在没法忍受,破桨声大部分来自于此.

舵机我是没有办法解决

折腾连杆吧,办法是用火机火苗烤.要训练几次,
小心地方是烤过头会造成太紧
慢慢的烤制火候就拿捏得很恰到了

球头套刚好包裹球头,一点间隙也没有,
强度不用担心,炸不断的

至于原理,很简单,烤的过程球头套是塑料的,所以会焦化,变形.孔变小

网友:
直接换新

网友:
在孔內塗一點502也可以.

网友:
这个考验的是火候的掌握。。。

网友A:
刚收到hp100bl,那里的虚位没发现有什么影响,不折腾了

网友:
就怕烤过头

网友:
用恒温热风枪吹可能更好掌握火候。

网友:
將球頭用牙籤沾502抹上一層應該也不錯

网友B:
502滴在球头上腐蚀比较厉害,材质都变疏松了,还有点发白,有鼓泡现象,不知这算不算缺点。?
其实指甲油还是不错的,我试过感觉比502稳定,基本不会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滴在球头上腐蚀比较厉害,材质都变疏松了,还有点发白,有鼓泡现象,不知这算不算缺点。?
其实指甲油 ...

502用了好多年了,简单实用,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收到hp100bl,那里的虚位没发现有什么影响,不折腾了

新机(2号机)是否还有启动困难的问题?

网友:
我是包裹一层双面胶在球头那

网友:
502用小螺丝刀蘸上,在空里一转,我的是泉速,不腐蚀塑料

网友:
我倒是觉得舵机孔里的虚位比球头扣的间隙要大得多。

网友:
涨姿势了,502法可以试试看

网友:
换其他厂的可调连杆.

网友C(2014-09-25):
好方法,炸多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