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招,让空心碳纤维主轴变实心

楼主(2014-07-03):
碳纤维主轴不会弯曲,比较耐炸,但是这玩意像竹子一样,会开裂
一旦开裂了会造成极难发现的整鸡震动

所以,安装新主轴之前,为了防患于未然.用502灌芯***让它变成实心的吧
记得灌注之前把销钉插上,否则502塞满凝固了钉子不好上了!

这个办法我在飞FBL80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A:
          用3k的卷管就好了把

网友:
可以用实心碳纤维棒吧!

网友:
碳棒强度没有相同直径的碳管高。帅呆好办法。

网友:
502干了体积会比液态的少很多,灌不实的
华的scp等都直接实心轴的,我觉得那个更耐用,整体性好
如果硬要空心轴的话,不妨参考钢筋混凝土的做法,先用细小絮状纤维(如面巾纸屑之类)填充,再渗透502,强度会更高

网友:
实芯不见得比空芯强度高多少。

楼主:
实际上这个空心轴的开裂是表观上很难发觉,但是造成机体震动很大。震动会严重影响锁尾
我之前练习侧钟摆老是因为这,炸了很多次

炸鸡时候,受力情况是这样。
弯曲外面的碳纤维管是受到拉力,弯曲内面是挤压。如果有一层芯柱填充。强度肯定会高。
而且我发现开裂的地方都是从哪个固定T头的螺丝孔开始
插上螺丝再灌注502,可以减少这个地方的应力面突变。更耐炸

学过材料力学的应该都理解

楼主:
还有,灌芯不用全部灌满,插上销钉,就灌到螺丝的上面一小节可以,
因为会开裂的只是这一部分。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3k的卷管就好了把

有这么细的卷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细的卷管吗?

     卷管有5*3的啊

网友:
不用填满502的,空心碳轴在使用之前两头泡一下502,等几秒后用纸快 速搽干净,管芯里胶液也要吹出来,这样空心碳轴就会耐用多了,也不会增加什么重量,类似碳纤侧板的封边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