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的一点假象

楼主(2014-07-03):
大家都知道apm有安卓版的手机地面站,可以用手机设置航点飞行。在实际飞行中的距离会受到3dr传输距离的限制。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想呢:用手机设置好超过3dr传输距离的航点,把手机固定于四轴上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超级远的距离飞行了呢?

    本人初入四轴,对apm理解的也不够,希望大家多多提提意见,看看这样做是否可行呢?

网友:
gps鏄仛鍟ョ殑锛熸柊鎵嬪埆鎵eぇ甯藉瓙鈥︹

网友:
应该行吧,只要电量充足,不遇到特殊情况

网友:
飞没了你不心疼?

网友A:
航点不受遥控距离限制吧。。。只要你的电量够

楼主:
飞丢了肯定是心疼的,我就是假想一下,看看自己的设想能不能实现。期待各位论坛朋友的指点

网友:
3dr其实天线合适距离不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点不受遥控距离限制吧。。。只要你的电量够

我说的是3dr的传输距离,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航点飞行不收3dr传输距离的限制吗?

网友:
3df貌似超不过1公里。。。

网友:
航点信息在起飞前已经从手机端发送到了飞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3dr的传输距离,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航点飞行不收3dr传输距离的限制吗?

规划好并已经上传到飞控的航点飞行任务可以不受数传距离限制,前提条件是地面站失联保护需要设置成失联后继续航点任务。

网友:
规划好的航点,是上传到飞控的,就是说,正在飞航点的四轴,你地面站及其数传台可以开着,也可以随时断电关机。对飞行没有影响的;这时候,遥控器给出的飞行模式指令,才是飞控的执行遵循。

网友:
为什么要把手机绑在上面?

就算没有3DR数传,只要在家里用USB线传一个飞行航点计划到飞控。

到飞场起飞之后,切换到Auto模式,也可以超视距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3dr的传输距离,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航点飞行不收3dr传输距离的限制吗?

3DR,或者USB,只是把航行计划传输到飞控,储存在飞控中。

飞任务的时候,只要GPS信号正常,其他的控制信号都不是必需条件。

网友:
楼主可坐在飞行器上,用手机平板用指导摸式,指到那里飞到那里,没时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