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FPV布局问题:如何避免【图传】干扰?

楼主(2014-07-03):
布局如下:

GPS位置:

干扰症状:
1、设备上电后不动摇杆的情况下,平尾舵面间歇性抽搐(速度较慢,不算抖动)
2、人体在图传天线附近运动时,飞机就像有感应似的,舵面随着人体的节奏也产生运动(飞控本身放置的平衡牢固,物理振动几乎没有)

问题:
2、图传是干扰源毫无疑问,但究竟是干扰了飞控本身,还是干扰了接收机?
3、图传与飞控、接收机相互避让的距离十分有限,除此之外有无更好办法避免干扰?

楼主:
真心……求教

网友A:
舵机用锡纸包一下直接干扰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用锡纸包一下直接干扰的舵机

啊?第一次听说,谢谢指教

网友B:
所有设备和连接线全部单独用锡纸包起来效果最佳

网友C:
先图传不通电有干扰否?如果确认图传干扰,把图传放到尾部如果没干扰的话,那就用一根馈线把图传天线放到尾部(图传发射块还可以放在原来的机头位置)

网友D:
看地板砖的样式和外观,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敢问LZ家楼板厚度够否,站在房间中间跳一跳楼板会不会颤
接收机附近有没有干扰,比如电调什么的,或者接收机故障

网友E:
图传到机尾,其他东西到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设备和连接线全部单独用锡纸包起来效果最佳

谢谢!请问锡纸用香烟盒内衬行不?还是到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图传不通电有干扰否?如果确认图传干扰,把图传放到尾部如果没干扰的话,那就用一根馈线把图传天线放到尾 ...

谢谢,图传不通电时无干扰现象。
另外:按您说的,图传模块放机头,图传天线放机尾,二者之间得用馈线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地板砖的样式和外观,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敢问LZ家楼板厚度够否,站在房间中间跳一跳楼板会不会颤
接收 ...

老式楼,地板无震动。测试时是放在电视机附近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回头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图传不通电时无干扰现象。
另外:按您说的,图传模块放机头,图传天线放机尾,二者之间得用馈线连 ...

是的,如嫌天线重的话,把天线的塑料棒拆了,因为塑料棒对信号传输不起任何作用,而天线本身重量极轻(当然,这是调好后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到机尾,其他东西到机头

谢谢 配重是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锡纸用香烟盒内衬行不?还是到哪里买?

超市有整卷的锡箔卖。烤食物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市有整卷的锡箔卖。烤食物用电。

好的 谢谢!

网友:
超市有锡纸卖的

网友G:
飞机不大,能布局成这样就不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地板砖的样式和外观,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敢问LZ家楼板厚度够否,站在房间中间跳一跳楼板会不会颤
接收 ...

怎么发现哪都有你这样的人呢,人家楼板厚不厚关你什么事,老的建筑质量都ok的,不像现在全是豆腐渣。

网友I:
额,小塞也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不大,能布局成这样就不错了。。。

太重了,还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额,小塞也可以这样

有架天行者1900,怕一组装就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架天行者1900,怕一组装就炸了

嗯,你可以先拿冲浪者练手

网友:
taobao有铝箔的胶带卖。 包起来比较方便,超市那种没法固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锡纸用香烟盒内衬行不?还是到哪里买?

就是那种,但还有一种是像透明胶一样,一圈圈的,那个用着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种,但还有一种是像透明胶一样,一圈圈的,那个用着方便

恩,那种做保暖带胶的铝箔胶带。。一卷十块钱,能用好久。。

网友J:
你把图传先拽了,如果不抖了,就怨图传。

如果还抖,就拔 433

如果还抖,就拔F2

如果还抖,就拔接收

如果还抖,嫩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怎么发现哪都有你这样的人呢,人家楼板厚不厚关你什么事,老的建筑质量都ok的,不像现在全是豆腐渣。

怎么发现哪都有你这样的人呢,我问LZ楼板是否坚固影响到飞控平衡关你什么事?只会一个方向死钻不会全方面看问题
我管工程的,LZ说人走动飞机会跟动,干扰方面别人都提了,我就怀疑楼板厚度导致负载变化时楼板产生细微变化,影响到飞控,对此给LZ提个建议,难道有错?我都还没问LZ地板砖有没有空鼓
老建筑楼板厚度不足,人走动都会颤,很常见,专业问题不跟你这样的人争,争赢争输都毫无意义

网友:
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那种做保暖带胶的铝箔胶带。。一卷十块钱,能用好久。。

那种正好我有,就是有点厚重,不太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发现哪都有你这样的人呢,人家楼板厚不厚关你什么事,老的建筑质量都ok的,不像现在全是豆腐渣。

天下模友是一家,不要因为误解而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发现哪都有你这样的人呢,我问LZ楼板是否坚固影响到飞控平衡关你什么事?只会一个方向死钻不会全方面 ...

天下模友是一家,不要因为误解而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把图传先拽了,如果不抖了,就怨图传。

如果还抖,就拔 433

真正的高手!

楼主:
试验阶段

网友:
把图传放到机尾吧,gps放现在图传的位置。
433接收机也靠近机头。
还有飞之前确保飞场周围10km没有机场或者敏感的地区
不然小心查水表。。。

楼主:
看守所、广播电台、微型民航机场 这些算敏感地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发现哪都有你这样的人呢,我问LZ楼板是否坚固影响到飞控平衡关你什么事?只会一个方向死钻不会全方面 ...

额,好吧,我道歉,是我看问题太片面了。

网友K:
图传放翼尖,gps放另一边。包你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传放翼尖,gps放另一边。包你不干扰

谢谢!可以一试

网友I(2014-09-13):
舵面抖动是因为舵机不行有干扰

楼主:
已经解决,把433发射远离舵机30米以外即可(转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舵面抖动是因为舵机不行有干扰

已经解决,把433发射远离舵机30米以外即可(转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