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级眼镜蛇像真座舱灯光系统改造效果预览

楼主(2014-07-03):
刚买了这款470级眼镜蛇,喜欢最求像真度的同学可以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一款机型的座舱已经非常有诚意了,本着不折腾不舒服的精神我决定让像真度更上一层楼直接看图吧

楼主:
思路很简单,将原仪表位置镂空,自己制作同样尺寸的仪表图案,打印在硫酸纸上粘贴在背面(我用的是医用的半透明胶片,效果更好),仪表面板后面布led灯,前座空间有限,只做了MDF显示屏的发光,后座仪表空间足够,除了仪表发光,还把上面HUD抬头显示仪也发光化了。后座仪表本来想用蓝色光源,对比了一下觉得还是绿色的好看,就把蓝灯挪到了前座的作为下面,作为环境光,效果出乎意料。

机体也会逐步添加一些细节并重新涂装,大概月底之前可全部完工,敬请期待

网友:
确实很棒!

网友A:
作为静态很好看,户外的话意义不大

网友:
顶一个,好手艺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我是想做成动静两相宜的,放在屋里可观赏,拿到外面可爽飞,没办法,从小做静态模型做习惯了,看到这么大比例的不改造一下浑身难受

网友:
加上灯光后十分逼真

网友B:
飞行员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员哪搞的?

TB上买到3.75寸兵人,这个飞机按比例也应该是1/18的,3.75寸正好

网友:
很棒呀。。。。这款470真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买到3.75寸兵人,这个飞机按比例也应该是1/18的,3.75寸正好

谢了!!

网友:
期待成品和飞行视频

网友:
好手艺,也想要 这470 可惜 没米

网友:
有想法有技术,厉害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静态很好看,户外的话意义不大

航线,夜航都不错啊

网友:
静魔高手,赞一个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C:
同机型同品牌,给你个建议,不要现在静态,最好先试飞调配重,这机架调不好的话,会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机型同品牌,给你个建议,不要现在静态,最好先试飞调配重,这机架调不好的话,会很危险。

谢谢建议,试飞的时候会把座舱这些拿掉,之前买的同品牌的贝尔407已经飞了一年了,对这种机架的结构和调整已经比较熟悉了,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机型同品牌,给你个建议,不要现在静态,最好先试飞调配重,这机架调不好的话,会很危险。

顺便请教一下,这款机型您装机和调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我先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D:
座舱比例有点不对啊,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座舱比例有点不对啊,

你看这是AH-1Z
楼主的是AH-1W

祝贺楼主,这是好机,就是脚架组材料蛋疼,非常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座舱比例有点不对啊,

座舱比例是正确的,可能是我找的兵人稍微小了一点,另外真机驾驶员两侧有两块防弹护板,加上去的话就会感觉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这是AH-1Z
楼主的是AH-1W

谢谢您的支持!脚架材质软我在玩上一款bell407的时候也发现了,原厂是0.5mm厚的铝管,我后来用1mm的铝管自己做了脚架弯管就结实多了,不过脚架硬的话坠机时容易伤机壳,各有利弊吧

网友F:
我觉得唯一遗憾就是两发的排气管和Ah-1W有些不一样,能找到一样的替代品改进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唯一遗憾就是两发的排气管和Ah-1W有些不一样,能找到一样的替代品改进一下就完美了。

标准的AH-1W就是竖着的排气管,在AH-1Z出来后,一些W型才开始跟风换装Z型的排气管,因为能更好地抑制红外特征,哪种好看见仁见智吧。个人认为W型的机体特征就是扁扁的,标准排气管很协调,Z型使用4桨叶后有点发福,横着的排气管倒也很好看。

网友:
做的很好,,强人

网友:
楼主有全名吗这个飞机的我去某宝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的AH-1W就是竖着的排气管,在AH-1Z出来后,一些W型才开始跟风换装Z型的排气管,因为能更好地抑制红外 ...

一直以为AH-1Z的红外热处理装置是借鉴AH-1W的,谢谢学习了。不管W还是Z都非常喜欢!再送一张AH-64D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