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hantom 1 可以挂H3-3D吗?

楼主(2014-07-03):
手里的Phantom 1代很早就买了,一直练手,现在想把它也派上用场,不知道挂H3-3D会不会太吃力,还需要做哪些改装呢?请教。。谢谢

网友:
1代挂狗我都飞了1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1可以挂云台,需要加装NAZA V2的pmu,和云台GCU。  另一种选择是更换升级中心板。

可以参考官网上Pha ...

技术不仔细啊,人家问如何挂,h33d,您给个h32d的安装视频,算几个意思。

网友:
h33d,您给个h32d的安装视频,算几个意思。

网友B:
可以挂h3-3d,dji技术给的视频没问题呀,和装2d的差不多。要自己做个安装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挂h3-3d,dji技术给的视频没问题呀,和装2d的差不多。要自己做个安装板。

h33d和h32d结构不同,顶部凸出一大坨,可不是视频中拧两颗螺丝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33d和h32d结构不同,顶部凸出一大坨,可不是视频中拧两颗螺丝那么简单。

我用3mm厚的铝板做了个转接板,中间开个洞放云台的电机。

楼主:
最后还是配了H3-2D, 升级了中心板, 3D和楼上说的一样,突出来了,觉得麻烦。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GOPRO3 的镜头拍出来是弧形的,有没有矫正的办法呢?,不想要弧形的。  最好给个改装镜头的教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GOPRO3 的镜头拍出来是弧形的,有没有矫正的办法呢?,不想要弧形的。  最好给个改装镜头 ...

可以去gorpo的官网下载纠正鱼眼软件, 是免费的, 我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精灵1可以挂云台,需要加装NAZA V2的pmu,和云台GCU。  另一种选择是更换升级中心板。

可以参考官网上Pha ...

请问, 我也是精灵一代, 本来就正在用H3-2D的二轴云台, 可以改上 H3-3D的三轴云台吗?
(我在使用二轴云台时, 已更新过当时最新的板子, 大半前年了, 我现在还要更新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我也是精灵一代, 本来就正在用H3-2D的二轴云台, 可以改上 H3-3D的三轴云台吗?(我在使用二轴云台时, ...

可以使用3D云台

网友D:
我在使用二轴云台时, 已更新过当时最新的板子, 大半前年了, 我在使用二轴云台时, 已更新过当时最新的板子, 大半前年了, 我现在还要更新板子吗?我现在还要更新板子吗?
聽說要換什麼控制器 (因為2D 跟 3D 的不同) 是真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使用二轴云台时, 已更新过当时最新的板子, 大半前年了, 我在使用二轴云台时, 已更新过当时最新的板子 ...

不用别的东西了,直接上h3-3d,就是安装的螺丝孔不一样,要做个安装架,我用3毫米厚的铝板做的,中间开孔正好把突出的电机放下。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别的东西了,直接上h3-3d,就是安装的螺丝孔不一样,要做个安装架,我用3毫米厚的铝板做的,中间开孔 ...

但,由二軸变成三軸,難道控制板都一样嗎?不会吧?
困惑中。。。

网友B:
2d、3d的gcu是一样的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B:
2d、3d的gcu是一样的

那么调参如何解决呢?使用NAZA调参的云台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