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脚架这样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4-07-03):
450直升机脚架蹲折,这样还能修好吗?

网友:
算了吧,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换新啊,不贵的,修了更容易坏

网友:
什么材料的呀 塑料的用AB胶

楼主:
扔了又有点可惜,也浪费。倒是不贵,4、5元

网友:
这个又不贵,换吧

网友:
3块5块的东西 没必要了吧

网友:
几块钱,换了吧,别因为用修理的脚架在降落的时候炸鸡就损失更大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楼主可以DIY个

楼主:
谢谢各位了,听各位高手指教,扔掉换新的。

网友A:
不用这么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省的,

指事想尝试

网友:
用个东西绑起一样飞,哈哈。

网友:
可以修但是比较麻烦且强度不如新的。。

网友:
修就别修啦。单靠AB胶不行。降落大力点都断。
可以留下后面。再坏多一个就可以拿出来一起用

网友:
支持楼主修,反正我也修

网友:
算了吧,不贵的

网友:
用玻璃布缠绕,环氧树脂固定,强度很好。如果想简单一点,就用吸水性好的纸用力缠几圈,滴502固定,强度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网友:
可以修,不过新的也就4块钱左右。修的话用钢丝弯一个衬在内侧,然后用玻璃布绕几圈再用环氧树脂或者AB胶浸到玻璃布里,干了就好了。难看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