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蓝牙电台和T8FG遥控器是否会互相干扰

楼主(2014-07-03):
RT,会不会影响控制距离呢?

网友A:
你好,两者之间是没有干扰的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蓝牙没干扰,为啥图传有干扰呢

网友(2015-01-11):
引用 网友A:
你好,两者之间是没有干扰的

蓝牙电台和精灵2VISON  5.8G遥控会不会干扰,我蓝牙电台条天线和遥控的天线都一起走下去绑脚架

网友B:
绝对有干扰的,但没有什么影响倒是真的。蓝牙和图传不同,蓝牙和遥控一样用dsss技术,频谱扩散防干扰,例如cdma手机那样,而图传就像电台,没有频谱扩散来降低功率,抗干扰能力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有干扰的,但没有什么影响倒是真的。蓝牙和图传不同,蓝牙和遥控一样用dsss技术,频谱扩散防干扰,例如 ...

LS 是回复的是哪个跟哪个干扰,有干扰但没有影响是什么意思,就是能正常用,不用理会对干扰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 是回复的是哪个跟哪个干扰,有干扰但没有影响是什么意思,就是能正常用,不用理会对干扰对吧

2.4电台和遥控绝对会有影响的了,就如家里你开几个wifi,也是有互相干扰的,但也能用拉,但会影响距离,但不明显。不用在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