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ft喷火式战斗机,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03):
手上只有2200kv电机,想知道做多大翼展合适

网友A:
你的电机适合腰推和尾推,做前拉机的话机身遮挡较多,加上本身效率低,只能做翼展小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适合腰推和尾推,做前拉机的话机身遮挡较多,加上本身效率低,只能做翼展小的飞机。

做只80翼展的行不?

网友:
要看你的电机是多大的,2212的就有点大,2208的还可以。电池小点,整机重量不大的话,80的还是好飞。

网友:
我的2212,1400kv做的前拉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