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 固定id清除 fixid?

楼主(2014-07-03):
120d02s 固定id清除 fixid?
同时2个飞起来了.
哪位模友清除过02s接收的id阿,就是换id,原配的端接线没地方插,
说明书也没找到方法,
devo7介绍是batt,没有这口.

楼主:
没人撞过频么

网友:
華的網站有說明書.

网友A:
02s没有固定id功能的,遥控清除固定id,飞机上电用遥控对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没有固定id功能的,遥控清除固定id,飞机上电用遥控对频就可以了

谢谢.原来如此.
那个端接线就多余了.

网友B:
說明書第九頁有解釋的, 把短接端子插在升降陀接口(ELEV), 之後接上電源, 電源指示燈會快閃表示ID己清除可從新對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第九頁有解釋的, 把短接端子插在升降陀接口(ELEV), 之後接上電源, 電源指示燈會快閃表示ID己清除可從 ...

谢谢,网站的120说明书有
没注意阿

网友C:
短接elev通道的白线和红线针. 关控,飞机上电. 灯会慢闪. id清除.

网友(2014-09-24):
引用 网友C:
短接elev通道的白线和红线针. 关控,飞机上电. 灯会慢闪. id清除.

感谢哥们无私的指点,帮了大忙了。感谢!

网友(2016-03-04):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第九頁有解釋的, 把短接端子插在升降陀接口(ELEV), 之後接上電源, 電源指示燈會快閃表示ID己清除可從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