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6能控制911吗?

楼主(2014-07-03):
论坛有人说福斯9能对频911,6行吗?如果9不改动就能用,理论上6也应该行得通,频率一样的,有用过的模友吗?还有个低级问题,以前听说过,天6跟福斯通用还是FUTABA跟福斯通用?发射接收

网友:
可以,青眼所见。开机对频轻而易举拐走你的911

网友A:
富斯的9通和六通控均可以和911成功对频,飞行手感好很多。这两款控我都有。

调整大小

网友:
这两个控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的9通和六通控均可以和911成功对频,飞行手感好很多。这两款控我都有。

太奢侈了,一个不就够用了吗?T6出我!!!!!!!!

楼主:
你们都太奢侈了,一个不就够用了吗?为什么要2个呢?6能干的事,9不都能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的9通和六通控均可以和911成功对频,飞行手感好很多。这两款控我都有。

富斯6通带液晶屏和不带的除了显示参数,功能上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奢侈了,一个不就够用了吗?T6出我!!!!!!!!

t6是在模展上买的,200元带接收。t6带背光用起来比9方便。楼主可以买富斯新出的i6,双向传输的好像也是200多,官网有买的。就是不知道i6能不能和911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是在模展上买的,200元带接收。t6带背光用起来比9方便。楼主可以买富斯新出的i6,双向传输的好像也是20 ...

可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的9通和六通控均可以和911成功对频,飞行手感好很多。这两款控我都有。

请教T6怎么设置才能和911对频?目前对不上。sticks mode用的是mode1,911的油门通道对应CH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的9通和六通控均可以和911成功对频,飞行手感好很多。这两款控我都有。

调不出来,救急啊

网友:
福斯 楼主 听话赶快换控   时空王 千万别去 摄像头多的地方玩 福斯小名 叫时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