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固定翼--发个视频求指教,学知识

楼主(2014-07-03):
    我是玩直升机的,一点都不懂固定翼,昨天本地航模活动,一个老哥的55CC汽油机直接起飞副翼向右就秒炸了,有的说失速炸鸡,有的说发动机反扭力导致失去平衡,有的说升降拉狠了,有的说副翼突然失控,请玩固定翼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升降拉狠了吧?,副翼没打够,,起跑油门太猛,

网友A:
能玩这机的一般都是老手,秒炸多半是失误或故障原因

网友:
不懂 很好看  米物

网友:
技术原因,副翼打错了?

网友:
速度不够 时速秒炸  55cc双缸没单缸55cc猛

网友:
副翼反了?

网友:
速度没有跑起来,尾巴离地以后,再拉升降。 明显升降拉猛了, 导致失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玩这机的一般都是老手,秒炸多半是失误或故障原因

我咋觉得这个比涵道机好操控多了

网友C:
大机机很漂亮,楼上说了,能上这种大机机的不会是新手,应该是机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咋觉得这个比涵道机好操控多了

应该是,这个机型就应该是好操控的

网友:
炸鸡前推一点升降舵就好了。

网友B:
这是老手在操控么。。如果排除机械故障的话。。可能是起飞速度不够直接失速了。。如果只是打错副翼的话不可能这样扎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手在操控么。。如果排除机械故障的话。。可能是起飞速度不够直接失速了。。如果只是打错副翼的话不可 ...

新手 入魔才4个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机机很漂亮,楼上说了,能上这种大机机的不会是新手,应该是机械故障

新手 入魔4个月左右

网友D:
失速啦。。。。。襟翼还不开。。以为泡沫机么,3 5米就能拉起来?这个飞机没有划跑个15 20米起来就和你88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失速啦。。。。。襟翼还不开。。以为泡沫机么,3 5米就能拉起来?这个飞机没有划跑个15 20米起来就 ...

泡沫机手抛就哦了。。。哈哈

网友E:
从头到尾都没有检查舵面,发动机没有预热。很多飞前检查都没做。你这情况感觉你副翼线没有插进去。神马失速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的。这飞机超级好起飞。 没做测试就上天活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头到尾都没有检查舵面,发动机没有预热。很多飞前检查都没做。你这情况感觉你副翼线没有插进去。神马失速 ...

之前都检查好了的  朋友

网友:
J3像真机.机身短,翼展大~起飞时需要保持平稳,缓拉升降,别要注意测风。低速时横向失速点高。

网友:
一开始油门给的太大,飞机跑的不直,视频里可以看出垂尾舵也没打,速度不够拉起来,失速右旋,好飞机!可惜了。

网友:
速度都没够~滑跑也不是直线~就拉升降。。。。不炸才怪~与设备无关

网友:
钱不这么花的.........

网友:
速度不够强行拉起,升舵又拉的很猛,操控经验问题~

网友:
明显是失速了,滑跑距离太短速度不够。看视频起飞前检查舵面了,侧翻的时候应该打副翼修正的,看操作怎么像新手。

网友:
可以说是距离不够就急着升空··只能说是土豪级别的新手!

网友F:
视频里飞机一摔,就一直说,副翼没反应~~副翼没反应~~这起飞速度打副翼当然没反应,你打100%副翼都打死了也不可能有反应,失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里飞机一摔,就一直说,副翼没反应~~副翼没反应~~这起飞速度打副翼当然没反应,你打100%副翼都打死了也 ...

多谢点评

网友:
不像是失速炸鸡,见过的失速都是向左滚转的……可能是故障

网友:
升降舵拉得有点大,造成飞机仰角太大失速炸鸡。

网友:
多飞飞模拟器吧。。。

网友:
新手、重心、拉力线、失速。

网友:
我飞过四款J3机型,模型J3确实失速点比较高,起飞应该滑跑至机尾自然抬起再拉升降,而且因为J3翼展大机身短,在空中失速的话很容易进入螺旋。

网友:
滑跑不够, 速度没起来就猛拉升降, 炸的合情合理.
多半是飞泡沫小机养成的很多坏习惯没有改过来, 仗着泡沫机轻马力大强行拉升惯了, 飞这么大的家伙就暴露出基本功薄弱的问题了. 起飞应该是最基础的功力, 然后是航线控制, 然后是降落. 什么都没练好就上大机, 会闯祸的.

网友:
米物+新手,鉴定完毕

网友:
往左打副翼修正吧,可能速度也不够

网友:
额,都是牛人啊,

网友G:
明显新手,把汽油机当成飘飘机或3D机来操纵起飞了。
(1)别说什么“郞么无反应呢?”,视频显示炸机后舵面都是有正常反应的。
(2)别说什么“我*你妈哦”,日了机机也没用,操纵不当一样的炸。
(3)地面不平整,滑跑速度还没起来就强行大舵拉起,这是操作失误之一。如果是一些电动飘飘机或3D机,动力强劲,就算起飞速度不够,加大油门也能起飞,但这是J3,初速度不够强行拉起必然失速。
(4)地面滑跑跑偏没有及时较正,这是操作失误之二。地面本身就不平,速度不易起来,结果你是跑偏,速度更起不来。
(5)起飞后,速度不够却想大角度爬升,这是操作失误之三。
(6)起飞后,机翼已倾斜,却没能及时较正,这是操作失误之四。动力是不是很充足的机机,起飞时首要任务是:摆平机翼。新手常见错误:看到机机倾斜,直接想到要拉起,结果是越拉越失速。正确的操作是:发现已经有失速的趋势,立即加油门提速--打副翼摆平--推杆减小爬升角,三个动作一气哈成,新手要做到这一点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显新手,把汽油机当成飘飘机或3D机来操纵起飞了。
(1)别说什么“郞么无反应呢?”,视频显示炸机后舵 ...

承蒙指点啊

网友:
这炸机场景,看了多么的熟悉,之前我也是不懂,炸了N多次,今天也算学了点经验

网友:
P话多过文化,不炸才怪!不过这个发动机声音确实好听!

网友:
老手看起飞、降落,一帮米人小鸟,你炸它个N多次后自然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显新手,把汽油机当成飘飘机或3D机来操纵起飞了。
(1)别说什么“郞么无反应呢?”,视频显示炸机后舵 ...

正解,

网友:
我的j3也是首飞炸机,我的起飞左旋,怀疑是右拉不够

网友:
订 订 订 订 订

网友:
失速了,拉的太猛,不是正常起飞速度就拉起来了,看来是新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J3,起飞后右倾,拍的那叫一个惨,2米高度就倒着砸下去了,检查发现还是副翼的问题~舵机虚位大,回中很差,调平了,回中后居然还有角度。还要检查一下拉角~拉角过大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飞机一开始就向右歪了呢,跑都没跑直呀。
真是好飞机,这么炸了可惜。

网友:
怎个水泥地飞 多好

网友:
看视频尾轮都还没离地,后3点尾轮离地后跑直的,滑跑速度不够啦升降失速。

网友:
起飞前没看到舵面检测

网友:
呵呵,我的J3特别好飞,还可以侧飞、倒飞、吊机,这个机不容易失速的,主要怕侧风,楼主朋友机机炸了还要吗?配件拆了我来拿吧

网友:
骏哥,看到唐哥的飞机老。

网友:
起飞速度可以把,不像是失速,滑跑离地瞬间飞机尾部向左侧偏说明有侧风,然后飞手为了修正打左舵,估计舵面反了!

网友:
可惜了!好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