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T6来遥控油船?求安装调试。

楼主(2014-07-03):
我买了个FUTABA 6J遥控器,安装遇到麻烦,是个新手。
油门控制安装,舵机控制安装,
在遥控器上如何调试。这些都不明白。

我的理解,一、油船的控制仅用了接收器的2个通道(不包括电源),油门、舵机应该插在接收器1、2、3、4、5、6、B的那个插口?
二、遥控器打开后显示MODM  1,指直升机模式。如何调整捏?
请大侠给指点二三。

网友:
3油门4方向,也可以1方向(单手控制)

楼主:
3油门4方向,也可以1方向,槭。(单手控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自己试试不就行了,上下动油门摇杆,接收机孔上挨个插试试哪个有动作不就行了。同理可以用方向或者副翼通道控制方向舵机,试试就好,可以不用问的,问了也不一定有人会回答你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不就行了,上下动油门摇杆,接收机孔上挨个插试试哪个有动作不就行了。同理可以用方向或者副翼 ...

谢谢,将军的回复。
关键是,舵机、油门的移动量(即拉动的距离)如何调整,转动(拉动)的距离大了,会不会把舵机给拉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将军的回复。
关键是,舵机、油门的移动量(即拉动的距离)如何调整,转动(拉动)的距离大了,会 ...

这个,你还是找说明书吧,其实很简单,一种是调舵机输出曲线,一种是在舵机设置选项里调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还是找说明书吧,其实很简单,一种是调舵机输出曲线,一种是在舵机设置选项里调舵机行程。

行了。看能不能把英文再捡起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了。看能不能把英文再捡起来试试了。

T6J好像有中文说明书吧,可以问问代理商

网友:
我觉得玩船应该换成固定翼模式 还有我用14sg的时候油门是插第三同道 方向插第一同道的 前提是我控是左手油门

楼主:
自己试试不就行了,上下动油门摇杆,接收机孔上挨个插试试哪个有动作不就行了。同理可以用方向或者副翼通道控制方向舵机,试试就好,可以不用问的,问了也不一定有人会回答你这种问题。

---------------------------------------------------------
上面说的很对,我在店里请店主帮忙,2、4插口也可以安装,电源插在6口,电压显示任意插口。只是插线时一定注意线头方向,黑色线头朝外。(其他接受器,请看说明书),舵机、油门的拉动距离由其所在插口的移动角度来调整。大概就是这些,我一个新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