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控如何两艇对码?

楼主(2014-07-03):
以前用的是GT3B,现在换了RC3S。对不上码两艇成摆设了大伙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另有武汉本地模友帮忙就更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貌似舵机会动作的,这个已经对频了

网友:
信号线叫啥动物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舵机会动作的,这个已经对频了

可是电机不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电机不转啊

电机不转是否通道插错或油门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转是否通道插错或油门锁了?

通道肯定没插错。油门锁了是什么意思呢?我这控玩其他模型都可以跑的啊

网友:
都什么电调?

楼主:
照片里那摩托艇是新西达电调。P1的是原厂电调。

网友B:
新西达的,我说听着声音耳熟,那个说不定也是。重新设置一下参数吧,最好用板控试一下。枪控好像不稳定,你原来也是枪控,用原枪控也不行了吗?
随便问一下,乐迪比福斯质量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西达的,我说听着声音耳熟,那个说不定也是。重新设置一下参数吧,最好用板控试一下。枪控好像不稳定,你 ...

我 有个天6A的板控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要设置些什么?

乐迪控非常好  优势明显。

网友:
乐迪低保太差了,由于不记得关控,低压报警声太小,听到关控时电池以过关大肚了,另一个放家里没关控,直接电压没了。两个电池大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有个天6A的板控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要设置些什么?

对着菜单把需要的都设置一遍,新西达的没出厂设置。主要是有些厂家电调不识枪控,新西达没厂家客服,没人解释。中特威明确说不识枪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有个天6A的板控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要设置些什么

网友B:
乐迪控比富斯好在哪里?正在选控,介绍下。随便问问,电调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控比富斯好在哪里?正在选控,介绍下。随便问问,电调弄好了吗?

乐迪线性好  不失控  富斯电位器不行  电调没弄好 可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线性好  不失控  富斯电位器不行  电调没弄好 可怜啊

板控重新设置参数也不行?

楼主(2014-08-05):
小公主的原厂电调,本来想设置一下油门中位,可是步骤是错的,导致电调现在没反映了,我是先把控的油门扣到底,然后接上电调电源,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规律的鸣叫,然后不知道响几下是对应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确认进入下一步。
车用的电调还有sec键可以按,船的就不懂了,希望知道的人可以科普一下啊。

我的电调都是开始像你一样操作!嘟嘟啲后放中点!再听到嘟嘟啲向最后!再听到嘟嘟啲完成。

设置油门行程难道不是油门推到最大然后上电么?

听到第一次就马上回中!再响再马上顶最上!再响回中!oK

先全油门开机,然后回中,再全油门,最后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