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S如何对两船对码?

楼主(2014-07-03):
以前用的是GT3B,现在换了RC3S。对不上码两艇成摆设了请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原因照片上又看不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没设油门行程。。。。

网友:
樓主可以試試先做對頻的程序,

1) 先開啟遙控
2) 電調的信號線插入接收的第2通道.
3) 之按著接收上的 BINDING 鍵, 然後接收通電,
     接收上的燈應該會閃動
4)  接收上的燈長著.  這就應該可以了.

网友:
电调信号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按对码键,他们家出厂没有对码的好像

网友:
舵机能动,表示对吗已经成功,马达不转你要重点检查电调的油门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