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关于航模材料的问题和建议!

楼主(2014-07-03):
潜水学习许久也没搞明白制作机身、机翼等的材料到底长啥样。什么EPP、EPS、EPE、EPO、EPA、KT(D)板、D板、珍珠板......。看的我眼花缭乱。我这小地方,比较偏僻实在找不到实物可供参考,都是网上查的资料,可网上的图片看上去都是一样的,没有细节部分的区分。我现在用的材料就是包装箱里的泡沫材料,用手掰碎一粒粒的那种,学名叫什么不知道啊,想在网上找点其他更好的材料又怕买错了。论坛里这方面的资料貌似很少,我是没找到。那位前辈能帮我解释一下吗?不要那些专业用语(什么发泡聚丙烯、发泡聚乙烯)和百度知道里的内容,就是用图文说说这些材料是什么样的,特性如何?适合做什么?越详细越好啊!如果哪位老鸟能发一个图文并茂的详细材料基础教学贴供我们这些新手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功德无量的善举!附自做休闲娱乐小自由飞两架图片,以充实帖子。

网友A:
你这个做得已经不错了,你说的用手掰碎一粒粒的那种估计效果不好,因为这种泡沫的边会“碎”掉,你可以去找马路边的广告公司或这承接广告制作的店铺,向他们要一些切下来后的KT板废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做得已经不错了,你说的用手掰碎一粒粒的那种估计效果不好,因为这种泡沫的边会“碎”掉,你可以去找 ...

小地方没有广告公司!

网友:
就是街头可以做喷绘布或写真布的小广告公司。

网友B:
不管什么材料,能飞不就有开始了,另一个说明一下,材料的选择主要是考虑使用情况,一般有些是抗摔,有些是耐拉力,有些是轻薄,不过基本看需要的,个人觉得没有什么要求,选择EPP之类的材料就足够了,且这种材料耐摔,而如果是无刷电机之类的大一点飞机,一般选用KT板

网友:
一般的包装泡沫是eps

网友C:
小飞机做得不错呀!其实做飞机的材料太多了,因地制宜嘛,最易找到的材料,如竹子和纸,也可以做飞机,有一种叫动力风筝的,不知听说过没?其实也是一种遥控飞机,就是用竹子和纸做的。

网友D:
不错,起飞了没

网友E:
楼主的能遥控么

网友F:
飞机不错,第二种落地遇到障碍物就完蛋了

网友:
一掰就碎了那个是发泡聚苯乙烯。就是减震材料。epo是航模用的。很有韧性。做航模的最佳材料epp 什么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
电容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起飞了没

飛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能遥控么

自由飛,沒有遙控。電容+電機

楼主:
X宝买的。5F的3元一个,便宜的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不错,第二种落地遇到障碍物就完蛋了

螺旋桨和机身高度基本一样,而且飞机很轻,大概7g,不会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机做得不错呀!其实做飞机的材料太多了,因地制宜嘛,最易找到的材料,如竹子和纸,也可以做飞机,有一 ...

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由飛,沒有遙控。電容+電機

木有遥控,请问亲是怎么控制方向和降落滴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材料,能飞不就有开始了,另一个说明一下,材料的选择主要是考虑使用情况,一般有些是抗摔,有些是 ...

EPP长啥样啊?K板长啥样啊!同等厚度一平米哪个轻?哪个强度高?哪种好切割?哪种性价比高啊?玩也得玩出个道道吧!钓鱼想钓好不是也讲究天气、温度、水情、钓具、饵料.......吗?何况是做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木有遥控,请问亲是怎么控制方向和降落滴涅

方向靠调整垂直尾翼方向。降落嘛......没电它就落了,反正摔不坏!

网友H:
EPS就是包装泡沫塑料 一捏就碎 还沾得到处都是的那种
EPP 正常情况下很少见但对于飞机来说是特别耐摔强度最高的,但如果是热切割加工的,表面会留下像海绵般粗糙的纹路
EPS是最柔韧的最耐摔的 但强度过低 需要碳纤维加强
儿TK版 就是那种宣传画板 画面后的那种泡沫板,有纸面的 有薄塑料贴纸面的 ,塑料面的是最优选择,好切割而且重量轻。
珍珠板则类似EPP,但强度要低些。恩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不懂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EPS就是包装泡沫塑料 一捏就碎 还沾得到处都是的那种
EPP 正常情况下很少见但对于飞机来说是特别耐摔强度 ...

EPP和EPS是这2种吗?

这种是EPS吗?

这种是EPS吗?

这种是EPP吗?

这种是EPP吗?

网友:
EPS 、EPO 、EPE、 EPP 、KT板 D板我都用过,EPS就是普通泡沫材料,易碎 、EPO不容易碎,原来的电视机包装用它防震,做飞机比较好;EPE也是一种发泡材料,很柔软,不容易断,有用它作为电脑包装材料的,儿童爬行垫就是这种材料,从照片上看,你最后一种就是这种材料。EPP柔韧性比较好,但需要用碳纤片、碳杆加强,是做F3P机的理想材料(见我的帖子) ,KT板广告店里有,分冷板和热板,冷板有一层硬皮,强度好,稍重点,热板也是做小飞机的材料,不足:折成30度就断了, D板是近几年从国外进口的一种做F3P机的好材料(不知国内是否开始生产了)从外观看,和KT板近似,D板折成90度才断。D板不能用502胶粘合,也不能用喷漆,容易腐蚀,KT板、D板比EPP材料略重。做小飞机可以用多种材料组合使用更好,仅供参考。

网友:
做得很好了,有些材料需要试验和改进,留长补短。

网友H:
引用 楼主:
EPP和EPS是这2种吗?

图片什么的实在是太不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片什么的实在是太不清晰了~

这已经很清楚了啊!不行我就一样买一点,先开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已经很清楚了啊!不行我就一样买一点,先开开眼!

这办法好,反正就是邮费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