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4-07-03):
请问下副翼,襟翼,升降,转向的角度是多少?

网友:
有的说明书上会标注,有的就没有。一般情况下不管有没有,遥控器上都要自己设定大小舵量控制

楼主:
有没有大小舵量的一般值呢?还是说每个飞机差别都很大?

网友:
不同机型差别很大,3D机一般大于+-45度

网友A:
同是新手,我的做法一般都是试飞60%舵量,没去纠结具体的偏转角度。设定一个DR的开关,60-100%各一档。起飞降落用小舵量,空中机动可以到100%。

楼主:
谢谢,好办法借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我的做法一般都是试飞60%舵量,没去纠结具体的偏转角度。设定一个DR的开关,60-100%各一档。起飞 ...

怎么设置舵量?微调吗,还是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舵量?微调吗,还是什么其他的方法

控里面一般都有设置舵量的啊,您看相应的说明书吧。微调是中立位置的适量偏移,不是舵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里面一般都有设置舵量的啊,您看相应的说明书吧。微调是中立位置的适量偏移,不是舵量。

知道了,就是微调呗。他们说舵量舵量的,我以为还有别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就是微调呗。他们说舵量舵量的,我以为还有别的呢

D/R

网友:
这是什么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我的做法一般都是试飞60%舵量,没去纠结具体的偏转角度。设定一个DR的开关,60-100%各一档。起飞 ...

DR开关天7有没?

网友:
舵量天7里叫大小动作,和微调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