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大拖板如何锁定

楼主(2014-07-03):
车端面老是跑,车出来不平,有改过的请教一下,也好少走弯路

楼主:
就是这种的

楼主:
大拖板锁定

大拖板锁定

网友:
   大拖板山轨上应该有个夹紧螺丝。

网友A:
在对面旁边有个锁紧螺丝,每个车床都会有的,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面旁边有个锁紧螺丝,每个车床都会有的,你仔细看看,

还是没找到,一般在什么位置,你能帮我标出来吗

网友:
标准的车床都有锁紧装置。

网友:
一般是大拖板右侧靠近导轨的哪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