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和D7的区别

楼主(2014-07-03):
大家好,小弟请教下华科尔D7ED7的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
关注,也不懂啊

网友:
d7就算了吧。

网友:
好问题,我先带头说一点吧:

- 名字不一样!

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7E能刷固件變萬用控,但開關k較少(能自行加裝兩個三段開關),體積較小方便攜帶

Devo7無法刷固件只能 ...

大哥,如果只是飞飞像mini cp、super cp一类的室内3D直机,D7E能否满足?谢谢!

网友B:
d7e不改装只有50米远,适合飞小机,本来这控就是飞小机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不改装只有50米远,适合飞小机,本来这控就是飞小机专用的!

这控可以练模拟器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控可以练模拟器么?谢谢!

可以,有ppm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ppm输出的

好的,感谢!!!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如果只是飞飞像mini cp、super cp一类的室内3D直机,D7E能否满足?谢谢!

飞MCP和SCP没有任何问题。另外D7E有曲线图形显示,D7没有。

网友:
和D7比的话还是买D7E吧,要是改装能力一般,那就直接上D10吧,D7E不改没个用

网友:
你们飞过d7吗?都没有用过就乱说,告诉你们,我d7飞了两年,从刚入门是飞v200d01,到后来的minicp,然后就是450 pro、550 dfc,固定翼有三架、bf109、老乌鸦p51,50涵道米格15,全是d7。回家也是用d7飞模拟器。好用不贵!说不好的那是你们没有真正用过。d7是可以飞大飞机的,d7e功率小,只能飞距离近点的小飞机。d7除了不能刷机,手感和d10是一样的。买不买是你的事,好不好用我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