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论坛网友定了3套安川400W伺服,记录调试设置过程

楼主(2014-07-03):
自从我因为盖房帖子被封ID后,大量以前发的技术贴都没了,许多都是实验贴,里面技术数据都没有留底,损失很大。

注册了这个ID,也是看看帖子,一直没心情再发帖,由于总有网友在买我软带时,问一些改数控问题,以前大多是步进问题,现在关于伺服的问题比较多,所以发个帖子普及一下有关知识。

定了论坛网友安川400W伺服3套,驱动器型号SGDA-04AP  电机型号SGM-04A314

坛子里关于伺服使用、设置、调试的帖子很少,我 这个作为伺服使用指导入门贴,希望能抛砖引玉。

今天刚订货,到货后直播。

网友:
一直都想知道伺服电机是怎么玩的,期待楼主的直播啊!

楼主:
先简单说说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特点:
1、伺服电机系统价格高,比同转矩的两相步进系统贵3倍以上,比三相的步进系统贵1倍。
2、伺服系统有编码器闭环,不存在步进丢步问题
3、伺服转速标称2000-3000转,实际可以到4000转,而驱动力矩不变,步进一般就工作在几百转,而且速度越高,力矩越小,三相的步进好些,可以工作到1000转左右。
4、伺服整个转速范围运行都很平稳(可设置避开共振频率点),步进的震动比伺服大。
5、伺服内部有电流、速度、位置3个控制环,可以瞬间启动停止,对负载变化反映更快,普通步进一般只有斩波横流和细分控制(现在一些高档步进也具有类似伺服控制方式)6、伺服的参数设置和调试比较复杂,要根据机械系统的刚性,调整相应的参数,使反应最快,超调最小,又避免出现震荡,过冲,一些进口伺服可以自动调整。步进调整使用比较简单。

7、伺服系统的编码器一般为2500线(也有1000线的),四细分后是10000, 5毫米丝杆分辨率可以0.5u,一般步进机械步距角误差是5%,也就是20倍细分分辨率,每转8000个脉冲,5毫米丝杆 0.6U的分辨率,实际由于步进有震动和过冲,实际分辨率是每转1000-2000个脉冲

8、伺服可以过载2倍,仍能精确定位,步进过载就停转或者丢步。

网友:
楼主是个大好人啊,等直播

楼主:
这套伺服属于安川的老型号,现在已经不生产了,额定转速3000转 最高转速4500转,额定转矩1.27N 相当于57*76步进的转矩,最大转矩3.82N 由于伺服转速高,力矩不够可以用同步轮降速使用。

网友:
期待房老大直播

网友:
瀛︿範锛屽潗绛変笅鏂

楼主:
家用小鸡,400W伺服一般足够了,铣床Z轴可以用600-750W直驱 额定2000转的,或者400W3:1减速,炮塔铣 6140车床一般600W也够了(Z直驱要功率大些750-1000W),如果搞伺服主轴,可以用额定2000转(最高3600转)1-1.5KW.

许多网友改家鸡不管是步进还是伺服,  喜欢尽量用大的,其实够用就好,出故障堵转,正好保护了机械构件,防止出故障后把铸铁构件顶碎。

网友:
噢噢噢!学习ing,争取以后也做个CNC。

网友:
跟房老大学习啊

网友:
兴趣极其浓厚的期待进一步学习之

网友:
我是想不明白,禁言就算了,以前发的贴还不让显示。我能说粗话吗?

还有现在都到隔 壁混了,人气比这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小鸡,400W伺服一般足够了,铣床Z轴可以用600-750W直驱 额定2000转的,或者400W3:1减速,炮塔铣 6140车 ...

我说大哥  刚好纠缠 我的大大重型家用雕刻机的***主轴呢 哈哈 1KW当铣够不啊 国产的*** 因为1KW有80的 如果1.5就得110或130 感觉电机太大了 自己不是很喜欢 纠缠啊 给我个参考意见 我是和尚书 也叫全金属壳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