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450 左右 抖动

楼主(2014-07-03):
您好 前辈们 我是新手 想请教点  3gx无副翼 450PRO直升机 开3D左右 抖动问题。
陀螺仪上的 升降。副翼敏感度 都调了 也是 一样抖 是什么原因呢?
3GX4.0 降到 3.1版本了 好一点了。
可是 还是 抖啊。 我用的是 银燕斜盘ES09MD舵机 悬疑头是DFC型的
《尾传动杆 有震动 震动的 手抓着 都有点 麻了。

网友:
排震!换舵机!

网友:
最好把3gx也换了!

网友:
排震那是必须的,看看主轴是不是有哪里松动,还有就是降低十字盘感度(好像记得3gx有这一项的吧)
还有看看旋翼头中联的那2个橡胶垫圈是不是太软了

网友:
既然是新手,建议把3gx换掉,换上黄金战士等山寨k8,保证你爽

网友:
排震!排震!排震!震动会干扰陀螺仪,引起舵机误动作

网友:
重点排震吧

网友:
在不行升5.0看看吧。

网友:
等好的结果

楼主:
谢谢 大家 我试一下。先排震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从机械上找原因吧,排除震动是必须的,但我敢肯定你的问题绝对不是震动引起的。问题在旋翼头上。

网友:
450的入门除了模拟器,其实是修飞机,安心排震吧

网友:
我的3GX还是全新的呢,换个陀螺仪试试吧,然后在仔细的调一下机,设定好螺距后,调节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这两个曲线要匹配,大油门小螺距会抖得,小油门大螺距电机电调都会过热,还不行就开始排震吧,逐一排查,大浆尾桨平衡,横轴、主轴是否弯曲变形等等。仅供参考

网友:
排震技术的提高是每个模友都要掌握的,继续操练吧。

楼主:
排震了 好多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先排震吧,去掉所有东西,电机空转检查震动,通过后装上主轴和大齿,通过后,旋翼头不带桨。。。。。
就这样直到确定震动源,然后维修。
祝爽飞

网友:
转速低了吧?

网友A:
1、左右抖,可降低副翼感度,在3gx面板上
2、可以把3gx放在机腹下,面板向下,这地方震动小
3、3.1和5.0都很好用,我建议用5.0,但我没用过4.0
4、3gx其实不错,特别是5.0,比较黏手。

关于3gx,可看看我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左右抖,可降低副翼感度,在3gx面板上
2、可以把3gx放在机腹下,面板向下,这地方震动小
3、3.1和5.0 ...

我的升到5.0了 比4.0版本好多了!  可是还是 调不出来 我要的 手感。

楼主(2014-08-12):
亚拓最新3GX疑难杂症Q&A (2011-08-12 17:36:16)转载
Q1.當直昇機快速直線飛行時,直昇機機頭會抬頭上揚?
A1.這種情況可以嘗試以下兩種方式解決。
(1)ELE感度不足,請調3GXELE感度旋鈕順時針稍為調高。
(2)十字盤中立點沒有水平,可以停懸測試直昇機中立點是否朝後。如果為朝後的情況,請進入3GXDIR模式,調整十字盤水平後,重新設定。
Q2.飛行時發現感度不足的情況,但是將感度調高後卻發生抖動?
A2.遇到這問題時,首先檢查直昇機是否有異常的震動,如果有,請先修復直昇機機體。再來也可以使用較軟材質或者使用兩片的雙面泡棉膠。也可以把3GX更換到直昇機較不震動的位置固定。
Q3.在3D飛行時會有漂移現象?
A3.這種情況有可能是3GX感度不足,可以把ELE與AILE旋鈕順時針旋轉調高感度。如果情況沒改善,請檢查十字盤伺服器是否速度過慢,建議使用動作速度在0.1sec/60度規格以內的伺服器。
Q4.直昇機停懸時不穩定,有動作反應過於靈敏的情況?
A4.3GX是具備高調整彈性的無平衡翼系統,以下可以透過兩種方式來解決問題。
(1)進入遙控器SWASH選單,降低ELE與AILE數值比率,與增加EXP設定提高停懸的穩定度。
(2)也可以使用3GX電腦軟體調整,進入電腦軟體介面,把希拉比例調高,貝爾比例降低,這方式是直接把直升機設定成穩定的飛行特性。
Q5.已經調高ELE與AILE的ATV(AFR),可是滾轉速率卻沒有辦法提高?
A5.這表示設定的循環螺距不夠大,請重新進入DIR模式設定較大的循環螺距角度。
Q6.已經完成3GX設定,但CCPM混控動作不正常?
A6.以下有3種情況會發生這樣的現象,排除後混控動作即可正常。
(1)進行3GX設定時未將外微調歸零,3GX不開放外微調功能使用。
(2)玩家變更內微調時,為在DIR模式下變更,變更完後請重新設定。
(3)遙控器內swashring/linkage compensation/swash
mix/mixing/acceleration功能有被開啓。
Q7.3GX無法正常開機?
A7.發生此種情況時,依照下列方法來排除。
(1)檢查直昇機電源是否正常供應。
(2)使用傳統接法時,檢查3GX與接收機的電源訊號線是否連接。
(3)檢查AILE、ELE、PIT伺服器的訊號線與3GX是否正常連接。
Q8.3GX設定完畢後,有哪些功能是可以在遙控器上設定的?
A8.3GX設定完畢後,一般的開機模式下玩家依然可以執行以下功能,舵面的大小調整(D/R、EXP),集體螺距調整(SWASH內的PITCH數值),ELE與AILE的翻滾速率(SWASH內的ELE與AILE數值)。
Q9.使用3GX無法調整設定尾舵感度?
A9.遇到這問題表示在連接感度訊號線時發生了問題,以下分成3個不同連接方式的解決辦法。
(1)使用傳統接法時,3GX彩虹線的藍色訊號線代表為尾巴陀螺感度,請把此線連接到接收機的感度頻道。
(2)如果是使用FutabaS-BUS功能的接收機,遙控器上的第五頻道請設為陀螺感度。
(3)連接JR/Spektrum衛星天線時,感度則為第七頻道。
Q10.使用衛星天線時,伺服器會發生抖動情形?
A10.這情況是因為3GX目前不支援Spektrum外掛Futaba&JR模組使用。
Q11.3GX的定速功能可以使用在電機上嗎?
A11.3GX的定速功能是開發給油機使用,並不支援電動直昇機喔!
Q12.為什麼3GX使用衛星小天線無法設定FAILSAFE?
A12.3GX韌體版本V1.1使用衛星小天線可以設定FAILSAFE,如果有不能設定的情況,請更新到V1.1版本即可。
Q13.6動接收機只有六個頻道插孔時,3GX如何與接收機接線?
A13.使用傳統接法時,3GX會有7個訊號線接到接收機端,如果玩家使用只有六個頻道插孔的6動做接收機時,就會遇到多出一條電源訊號不知插哪裡的問題,以下提供兩種解決方式~
(1)這時可以將3GX與接收機連接的電源訊號線上的紅色與黑色線挑出,裝入彩虹線任一線上接到接收機即可。(注意:紅色與黑色線的順序不能搞錯,紅色在中,黑色在外。)
(2)利用Y型線來延伸頻道給3GX與接收機之間的電源訊號線使用,連接電源訊號線的Y型線接頭,請剪掉或者移除白色訊號線。
Q14.3GX設定完畢後,十字盤動作不正常,飛行時機體呈現不穩定狀態?
A14.這表示玩家在設定時發生的錯誤,在DIR設定完畢後,螺距與其他動作沒有在0度中立點下執行設定,造成3GX訊號解讀錯誤。所以設定3GX時螺距必須在0度時進行設定。
Q15.當3GX反貼安裝時,沒有進電腦設定反扭力補償也可以飛行嗎?
A15.沒有設定正確的反扭力補償時,也是可以讓直升機正常運作飛行,只是可能會導致尾巴自旋速度不一致的問題。所以要讓3GX展現最佳的工作狀態,請設定正確的反扭力補償。
Q16.當3GX已經是高穩定性的設定,但飛行還是過於靈敏,怎麼辦?
A16.遇到這樣的情況,可以使用3G專用主旋翼就會改善情況。
Q17.DIR設定完畢後,發現十字盤在最高最低點時,為不是水平的情況?
A.當在DIR模式下已經把十字盤調整為水平狀態,但正常使用下的十字盤最高最低點卻不是水平,這是因為飛行時3GX會對直升機做飛行調整,是正常情況,並不會有偏移的問題發生。

楼主:
亚拓最新3GX疑难杂症Q&A (2011-08-12 17:36:16)转载▼
标签: 杂谈
Q1.當直昇機***直線飛行時,直昇機機頭會抬頭上揚?
A1.這種情況可以嘗試以下兩種方式解決。
(1)ELE感度不足,請調3GXELE感度旋鈕順時針稍為調高。
(2)十字盤中立點沒有水平,可以停懸測試直昇機中立點是否朝後。如果為朝後的情況,請進入3GXDIR模式,調整十字盤水平後,重新設定。
Q2.飛行時發現感度不足的情況,但是將感度調高後卻發生抖動?
A2.遇到這問題時,首先檢查直昇機是否有異常的震動,如果有,請先修復直昇機機體。再來也可以使用較軟材質或者使用兩片的雙面泡棉膠。也可以把3GX更換到直昇機較不震動的位置固定。
Q3.在3D飛行時會有漂移現象?
A3.這種情況有可能是3GX感度不足,可以把ELE與AILE旋鈕順時針旋轉調高感度。如果情況沒改善,請檢查十字盤伺服器是否速度過慢,建議使用動作速度在0.1sec/60度規格以內的伺服器。
Q4.直昇機停懸時不穩定,有動作反應過於靈敏的情況?
A4.3GX是具備高調整彈性的無平衡翼系統,以下可以透過兩種方式來解決問題。
(1)進入遙控器SWASH選單,降低ELE與AILE數值比率,與增加EXP設定提高停懸的穩定度。
(2)也可以使用3GX電腦軟體調整,進入電腦軟體介面,把希拉比例調高,貝爾比例降低,這方式是直接把直升機設定成穩定的飛行特性。
Q5.已經調高ELE與AILE的ATV(AFR),可是滾轉速率卻沒有辦法提高?
A5.這表示設定的循環螺距不夠大,請重新進入DIR模式設定較大的循環螺距角度。
Q6.已經完成3GX設定,但CCPM混控動作不正常?
A6.以下有3種情況會發生這樣的現象,排除後混控動作即可正常。
(1)進行3GX設定時未將外微調歸零,3GX不開放外微調功能使用。
(2)玩家變更內微調時,為在DIR模式下變更,變更完後請重新設定。
(3)遙控器內swashring/linkage compensation/swash
mix/mixing/acceleration功能有被開啓。
Q7.3GX無法正常開機?
A7.發生此種情況時,依照下列方法來排除。
(1)檢查直昇機電源是否正常供應。
(2)使用傳統接法時,檢查3GX與接收機的電源訊號線是否連接。
(3)檢查AILE、ELE、PIT伺服器的訊號線與3GX是否正常連接。
Q8.3GX設定完畢後,有哪些功能是可以在遙控器上設定的?
A8.3GX設定完畢後,一般的開機模式下玩家依然可以執行以下功能,舵面的大小調整(D/R、EXP),集體螺距調整(SWASH內的PITCH數值),ELE與AILE的翻滾速率(SWASH內的ELE與AILE數值)。
Q9.使用3GX無法調整設定尾舵感度?
A9.遇到這問題表示在連接感度訊號線時發生了問題,以下分成3個不同連接方式的解決辦法。
(1)使用傳統接法時,3GX彩虹線的藍色訊號線代表為尾巴陀螺感度,請把此線連接到接收機的感度頻道。
(2)如果是使用FutabaS-BUS功能的接收機,遙控器上的第五頻道請設為陀螺感度。
(3)連接JR/Spektrum衛星天線時,感度則為第七頻道。
Q10.使用衛星天線時,伺服器會發生抖動情形?
A10.這情況是因為3GX目前不支援Spektrum外掛Futaba&JR模組使用。
Q11.3GX的定速功能可以使用在電機上嗎?
A11.3GX的定速功能是開發給油機使用,並不支援電動直昇機喔!
Q12.為什麼3GX使用衛星小天線無法設定FAILSAFE?
A12.3GX韌體版本V1.1使用衛星小天線可以設定FAILSAFE,如果有不能設定的情況,請更新到V1.1版本即可。
Q13.6動接收機只有六個頻道插孔時,3GX如何與接收機接線?
A13.使用傳統接法時,3GX會有7個訊號線接到接收機端,如果玩家使用只有六個頻道插孔的6動做接收機時,就會遇到多出一條電源訊號不知插哪裡的問題,以下提供兩種解決方式~
(1)這時可以將3GX與接收機連接的電源訊號線上的紅色與黑色線挑出,裝入彩虹線任一線上接到接收機即可。(注意:紅色與黑色線的順序不能搞錯,紅色在中,黑色在外。)
(2)利用Y型線來延伸頻道給3GX與接收機之間的電源訊號線使用,連接電源訊號線的Y型線接頭,請剪掉或者移除白色訊號線。
Q14.3GX設定完畢後,十字盤動作不正常,飛行時機體呈現不穩定狀態?
A14.這表示玩家在設定時發生的錯誤,在DIR設定完畢後,螺距與其他動作沒有在0度中立點下執行設定,造成3GX訊號解讀錯誤。所以設定3GX時螺距必須在0度時進行設定。
Q15.當3GX反貼安裝時,沒有進電腦設定反扭力補償也可以飛行嗎?
A15.沒有設定正確的反扭力補償時,也是可以讓直升機正常運作飛行,只是可能會導致尾巴自旋速度不一致的問題。所以要讓3GX展現最佳的工作狀態,請設定正確的反扭力補償。
Q16.當3GX已經是高穩定性的設定,但飛行還是過於靈敏,怎麼辦?
A16.遇到這樣的情況,可以使用3G專用主旋翼就會改善情況。
Q17.DIR設定完畢後,發現十字盤在最高最低點時,為不是水平的情況?
A.當在DIR模式下已經把十字盤調整為水平狀態,但正常使用下的十字盤最高最低點卻不是水平,這是因為飛行時3GX會對直升機做飛行調整,是正常情況,並不會有偏移的問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