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新手求推荐

楼主(2014-07-03):
固定翼飞多了,改飞飞多轴,飞控入了零度的S4-V2,手上有个F450机架,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不太喜欢手上的450机架,碳纤的哪款比较适合S4-V2的(有款叫ATG650的好像,不知道是否合适,性能是否可以)
2、电机选择该选什么电机?(价位要求在一个100元左右的)
3、关于4合一电调有什么好处?是用4合一的电调还是用分开的单独电调?
目前暂时就能先想到这几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
感觉4合一电调的好处就是4个单独电调整合到一起有利于减轻重量,布线简洁方便。

网友:
缺点是四个电调的热量都集中在一起了,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A:
把旧电脑CPU风扇上的散热片贴在四合一上
ATG价位便宜但做工一般,飞越吧
电机主流品牌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旧电脑CPU风扇上的散热片贴在四合一上
ATG价位便宜但做工一般,飞越吧
电机主流品牌都可以

飓风2810KV750电机 怎么样?用在650机架上够用吗?电调天行者2S-4S的40A的 还是选择个30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飓风2810KV750电机 怎么样?用在650机架上够用吗?电调天行者2S-4S的40A的 还是选择个30A的

足够了,钱够就买好的,我用的是朗宇2212,天行者四合一电调,这机架别买了,那么好的电子设备,摔坏了心疼,我的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够了,钱够就买好的,我用的是朗宇2212,天行者四合一电调,这机架别买了,那么好的电子设备,摔坏了心 ...

电调用好赢30A铂金  飞腾30A的 该怎么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用好赢30A铂金  飞腾30A的 该怎么选

铂金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30

已入,谢谢

网友B:
你那个不喜欢的450机架出吗

网友:
电机朗宇V2216,电调就买那个细长的可以发管里面,机架自己买东西做一个,比买产品划算,而且设计的自由空间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不喜欢的450机架出吗

你想要吗?全新的 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要吗?全新的 没用过

什么价QQ

楼主:
721654941 40元运费到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721654941 40元运费到付

QQ.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