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天行者20A刷了blheli配2212反而堵转了?

楼主(2014-07-03):
就是这样子,堵转了.....
慢慢推油门没事,先收油门,等降到某个转速以后猛推油门就会一卡一卡的,卡几下才能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http://www.tudou.com/v/1BYJsCGRKw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A:
刷bl的时候 是焊线上去的么? 如果是 可能有元件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bl的时候 是焊线上去的么? 如果是 可能有元件烧了..

不是,我直接弄的插针按上去,没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直接弄的插针按上去,没焊

当中有没按紧无法连接的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中有没按紧无法连接的情况么?

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电调还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电调还能用吗?....

- - 我以前就那么刷的 当中断过1次 然后有个元件坏了.. 和你一样 不过他是启动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我以前就那么刷的 当中断过1次 然后有个元件坏了.. 和你一样 不过他是启动困难

那我试试别的电调会不会出现这情况,总不能4个都手抖了吧。。但愿硬件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我以前就那么刷的 当中断过1次 然后有个元件坏了.. 和你一样 不过他是启动困难

换别的电调还是有这种情况,证明不是刷机的时候手抖了
不过我观察发生堵转的那个转速低于遥控能输出的最低转速。也就是说实际飞行中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我以前就那么刷的 当中断过1次 然后有个元件坏了.. 和你一样 不过他是启动困难

我擦.已经有一个电机冒烟了。这TM坑爹吧,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成11.0的固件就没事了

网友:
幸亏小电机,要是大电机,这样的声音,让人腿软啊

网友:
是不是设置的电调的刹车功能,我之前也发生过堵转,朗宇2216和 DYS4015都堵,后来我把刹车功能关掉就不堵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一个电机特别烫,最后烧了。。。

网友:
当中有没按紧无法连接的情况么?

网友:
不是,我直接弄的插针按上去,没焊

网友(2014-10-06):
堵转怎么解决的?

楼主:
换了较低的版本就没事了

网友:
好的 谢谢 感觉刷程序很麻烦

网友(2014-12-26):
电调的刹车开了吧?

网友B:
这个明显的设置问题

网友C(2015-04-10):
我的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设置能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