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直升机原理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大家都知道直升机通过循环变距,使旋翼在不同位置产生的升力不同,从而改变飞行方向。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

如图上,十字盘前低后高 由于变距拉杆提前旋翼90度 这时候旋翼转到左边的时候螺距最大,转到右边的时候螺距最小,而前后螺距一样;这时候旋翼在前后生产的升力一样,而在左边升力最大,右边升力最小。按理说这时候飞机应该向右飞才对,可是实际上这时候飞机是向前飞,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陀螺效应,延迟90度!

网友:
虽然看不懂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陀螺效应

网友:
我也不懂得,学习!!!

网友:
陀螺效应~请找度娘~

网友:
正解已给出

网友:
陀螺效应,施力的效果会出现在沿转动方向 90 度的地方。也就是十字盘前倾左边负螺距,按说飞机应该左滚转,实际上要延后90度,飞机前俯

网友:
我也不懂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按照前面楼的说:“陀螺效应”的话

根据直升机的飞行原理可知,直升机的飞行控制是通过周期变距改变旋翼的桨盘锥体从而改变旋翼的总升力矢量来实现的,由于旋翼的气动输入(即周期变距)与旋翼的最大响应(即挥舞),其方位角相差90°,当旋翼在静止气流中旋转时,以纵向周期变距为例,上旋翼在90°时即前行桨叶处得到纵向周期变距输入,此时上旋翼为逆时针旋转,对上旋翼来说将在180°时得到最大响应,即挥舞最大。而对下旋翼而言,上旋翼的前行桨叶方位处是下旋翼的后行桨叶方位,此时下旋翼为顺时针旋转,其桨叶前缘正好与上旋翼相反,对上旋翼的最大输入恰好是对下旋翼的最小输入,下旋翼将在0°处达到最小挥舞响应。而在下旋翼的前行桨叶处(上旋翼的后行桨叶)达到最大输入,在180°处达到最大挥舞。因此,上下旋翼在纵向周期变距的操纵下的挥舞平面是基本平行的。类似的在给出横向周期变距操纵后,在上下旋翼的方位角0°、180°处对上下旋翼均给出同样的操纵输入,但由于两旋翼的转向相反,翼剖面的前后缘反向,因而,一个是最大输入对另一个是最小输入,两旋翼的最大响应和最小响应相差180°,其挥舞平面也是平行的。因此,共轴式直升机的上下旋翼的自动倾斜器是通过若干拉杆组成连杆机构,该机构使得上下旋翼的自动倾斜器始终保持平行。

网友:
哈哈,楼上正解

网友:
我来给你解释,左右升力是平衡的,前面升力小于后面升力,你是静止的思考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很容易想明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说简单点话是这样:当主旋翼顺时针旋转时,会产生一个力,尾翼产生另一个力,进行排斥,而这个时候,当主旋翼与尾翼为一直线时,靠左边的这个舵机的拉锯,是相当于在这个力的范围角度内,所以只能产生一个测斜的力,这个倾斜的力按安装更好可以控制左右,而这个时候靠外部,也就是右边的这个舵机的拉锯力,因为主旋翼与尾翼的影响,是前者产生主力,后者产生推力,汕头这个舵机产生的力不足拉扯左右的测斜,所以转换为一个前后的倾斜

白吃的我只能是大概这样说明,

网友:
陀螺进动

网友:
哈哈 这个是这样的 牛顿力学 涉及到两个方面 (第一是 角动量守恒)(第二是 陀螺 进动性)具体可以百度百科 这里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说明白

网友:
就把旋转的旋翼想成一个大盘子,十字盘控制着盘子的平衡,悬停时升力垂直地面向上,飞机悬停。前进时,盘子向前倾斜,升力向前倾斜,损失一点升力作为向前的动力。混控就是在向前飞时加速旋翼转动和调整螺距来补偿损失的升力。

网友:
长知识了!哈哈!

网友:
陀螺进动~~

网友:
陀螺效应 具体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