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水平方向飞行有速度限制吗?

楼主(2014-07-03):
这次水平方向飞行速度很快,前后左右,飞行过程中都听到精灵自我调整减速的声音,不是均匀减速,而是一下子就把速度降低了,接着继续向同一方向飞行。听到飞机自己调整姿态时巨大的声音心里很没底。请问精灵2水平方向也有速度限制吗?如果没有速度限制,我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好像最高15m/s
但深表质疑这东西能听出来。。

网友:
楼主你这个片子拍得太好了,很大气,有变形金刚4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最高15m/s
但深表质疑这东西能听出来。。

低空飞行,所以才听出来的。

网友B:
无风的情况下,最大速度可达15M/S,考虑到顺风的情况的话,可达20几M/S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C:
楼主您好,这种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风的情况下,最大速度可达15M/S,考虑到顺风的情况的话,可达20几M/S都是有可能的。

20mls,很容易达到,改姿态则可过30m每秒

不过精灵动力富裕有限,姿态满杆可能边飞边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mls,很容易达到,改姿态则可过30m每秒

不过精灵动力富裕有限,姿态满杆可能边飞边降

那不是动力冗余导致的,而是DJI的气压计在高震动下会出现大误差,所以会掉高。我用六轴开姿态全速一样猛掉高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0mls,很容易达到,改姿态则可过30m每秒

不过精灵动力富裕有限,姿态满杆可能边飞边降

調到姿態每秒可到達30m
等於每小時108km有可能嗎??????
比我固定翼還快xd

网友:
引用 网友F:
調到姿態每秒可到達30m
等於每小時108km有可能嗎??????
比我固定翼還快xd

顺风时很容易达到,我是副手惊呼30m了,才反映过来赶快松油门

势态模式飞六轴,TM3508+TM1240和Apc1245,也是很轻松过25m,速度还再升,怕折叠轴脱扣没敢再往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动力冗余导致的,而是DJI的气压计在高震动下会出现大误差,所以会掉高。我用六轴开姿态全速一样猛 ...

也是,速度越快,气压计误差大,飞控应是在自己限定的速度下才可以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这种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没注意什么时候出现的,因为只有这次水平方向全速飞行才感觉有这个问题,所以才想问一下。前几次下降的过程中,声音也不是很平稳,总是要调整几次才能降下来,调整的声音很大,总担心会出事。

网友(2015-01-02):
你的基本感度可能调的太大了,飞机飞行跟遇到风时很自然就会产生胡乱抖动,太小了也不行,保持姿态精度会下降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