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究太阳能四轴,对于材料问题很苦恼

楼主(2014-07-03):
太阳能电池片,又脆又薄,焊接不小心碰一下就碎,而且还很贵。。,我试过用KT板做底板,电池片焊好直接放在KT板上,结果因为面积大,还是很重,后来想过用轻木搭个架子,但是又怕损坏电池片,没尝试,有什么什么更轻的材料,大面积的时候还能有点强度,不至于会弯曲?

网友:
非晶硅 薄膜封装 现在最轻的 也最贵

网友:
效率也不高

网友:
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力化作动力产生的升力,可能连电池板本身的重量都难以克服。如果用在大翼展的滑翔机上,可以试一试

网友:
太阳能模型的探索应用,想法算超前,有些困难不好克服,
材料,成本,和转换率等等。期待成功。

网友:
用于滑翔机可能更接近实际使用条件,30%油门滑翔时能补充电力,留空时间会增加。

网友:
按照目前的太阳能电池的效率不可能完成!因为多轴机的效率也不高!目前固定翼可以。

网友:
太阳能四轴就放弃吧,现在的太阳能电池板体积功率太小,用在滑翔机上还可行点

网友:
以前用过的1000x1000的太阳能板,十多斤重、输出功率却只有200多W

网友:
用太阳能推重比超不过1的。所以只能用做滑翔机。等太阳能板效率提高了在研究吧。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
太阳能滑翔机是可以的

网友A:
老外已经试验成功了,用太阳能给四轴供电

网友:
碳纤维片

网友:
太阳能转换电能的效率不高,这是一个难以攻破的难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外已经试验成功了,用太阳能给四轴供电

来源?确定是四轴?

网友:
太阳能加辅助动力电池应该可以相应增加留空时间,估计老外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源?确定是四轴?

稍等下,我给你找找

网友:
南昌航空大学学生造出垂直起降太阳能“飞机”,这是几个月前的新闻了,人家都申请专利了,国外更多,自己百度。本人不才,计算过,可以起飞,但是抗风能力太差,还有就是只能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飞行,而且太阳能电池片又贵,可以研究,不值得动手

网友:
坐等申请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外已经试验成功了,用太阳能给四轴供电

中国有人也搞成功了,我看过视频!~

楼主:
那个用44块电池片做的,不知道功率如何?几V的电压

网友:
考虑一年多,面积还是小,成本不低,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