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充电自由飞接口方式

楼主(2014-07-03):
参考卖的电动纸飞机的充电方式,我选择了三样材料制作充电接口。做工费用大概不到5元,够做几十个飞机了。
1、装3节5号电池电池盒,选带盖,带开关的那种。2元多一个
2、XH2P 插座+插头,2.54mm间距小插头(公头最好带接线)。0.5元1对
3、2.54mm间距单排针。40针的1元一条,(20对)
方法:
1、电池盒拆开,去掉原来的电源线,在电源线出口扩一个适合XH2P插头的方孔后将插头焊在电源线上,正负极性随意接装在方口上,用热熔胶或502点一下固定。
2、电容两极剪齐,先把一端焊在母头或插针上,电容装机后再焊另一端。(插针剪成2个一对用)
注:
1、需要焊接的元件事先先用松香或助焊剂挂锡,避免因不易焊接,时间长插头塑料件融化。
2、若选择用插针,则需要在电池盒处的公插头做一下正(负)标记,充电时先看一下正负,防止充电插反了。

优点:
1、接口统一,拿几个出去飞机玩带一个充电盒就够了,且极性不会插错(飞机用插座时接口防呆)
2、耐摔抗造,热熔胶固定两极间距的可能玩的时候会被摔歪短接,这个不会。
3、好看整洁,这样做的机机干净漂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4、标准件,装机速度快。

不知其他大神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我们好不断学习进步啊!

电池盒2

电池盒2

电池盒1

电池盒1

2.54mm插头+插座

2.54mm插头+插座

2.54mm插针

2.54mm插针

做好后的电池盒

做好后的电池盒

网友:
接头应该是轻的好。

网友A:
直接是磁铁,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是磁铁,不更好

磁铁多重?

网友:
很轻的,那种小的磁铁,8个左右1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是磁铁,不更好

类似磁铁搭扣的方式?用电磁舵回中的那种1mm钕铁硼磁铁吗?怎么固定在电容的引出线上?能焊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磁铁搭扣的方式?用电磁舵回中的那种1mm钕铁硼磁铁吗?怎么固定在电容的引出线上?能焊接吗?

我自己试,可以焊接的,不过用电烙铁的时候要把磁铁先吸着,放在一块铁尺子上,周围弄点水,专用可以散热,磁铁的话,直接吸就可以,不用担心弄错,且那种小磁铁,重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可以焊接的,不过用电烙铁的时候要把磁铁先吸着,放在一块铁尺子上,周围弄点水,专用可以散热 ...

用磁铁,正负极还是要固定住啊!能发一张做好的照片吗?

网友:
用3个插针可以避免插错,用中间和旁边各一对,留一对空插针,这样即使插反了也不会造成电容器的反向充电,只是没充上电。

网友B:
好方法,大受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大受启发

能帮到您是我的荣幸

网友:
用耳机插头充电最简单。

网友:
这个充电盒子哪里买的?给我个链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