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练习之:吊机技术浅析与心得!

楼主(2014-07-03):
      (本人爱好特技飞行,也拜读过不少有关的技术类文章.现结合自己的的心得体会总结了一下,写得拙文献给大家,轻拍哦!)

      吊机和其它3D飞行一样,属失速类飞行,是广大模友喜闻乐见的一种花式飞行方式,同时它还可以作为练习其它3D花式飞行时的逃生、改出安全平台。所以 ‘吊机’是特技飞行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
      吊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仰停”或垂直"悬停"(两种飞行方式有一定的区别);一种是“扭力转”,即飞机垂直地面以机身为轴旋转(和桨旋转方向相反);两种都属于静态飞行。

      吊机飞行的特点:飞机飞行时舵面受力来自两方面:飞行气流+桨气流。正常飞行时,主要靠飞行气流,桨气流的影响可以忽略。3D飞行则两种气流都用得上,做失速类飞行动作时则主要以桨气流为主。然而不少文章都提到飞机低速或失速飞行时,因为气流和飞机相对速度较低使得其(气流)对飞机的“握持力”降低,一些高速飞行时被忽略的因素全部都呈现出来:如惯量的因素(俯仰、滚转、摆动和前进)、陀螺效应等。而这些因素的响应时间和动力有关。所以为了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3D练习机都做得很轻盈、翼载荷低、且具较大的推重比,就是这个原因!

      仰停:或叫做抬头望月。飞机与地面有较大的仰角(不是垂直),飞机相对空气速度是风速,视觉上相对地面速度为0。“飞行气流”仍然对飞机有“握持力”,就3D练习机而言,通常可以化解浆反扭力的影响(或打少许副翼),使飞机不会旋转;舵面受到飞行气流和桨气流的共同作用,飞行气流(风速)对主翼有一定的托乘作用,因此会克服一些重力的作用而对动力要求较低。仰停实质上是大仰角迎风失速飞行,是非常好玩的花色飞行,但不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悬停”,尽管视觉相似。和仰停相比飞机垂直于地面即是通常意义上的“悬停”、或者“吊机”了(或者“吊机”所指的范畴更大一些),尽管叫法不同。那么“悬停”时的工况和“仰停”时则有较大的不同。比如,“悬停”时就需要更大的动力来抵消飞机的重力作用、机身垂直地面电机反扭力的作用凸显会使飞机自旋,需不停地打舵以修正姿态。另外,仰停借助风力会使操作变得轻松一些、而悬停则在无风环境下更容易上手。
      扭力转:或称作扭力滚。机身垂直于地面,飞机相对于空气是0速(全失速),“飞行气流”对飞机的“握持力”降至最低。飞机在桨的反扭力作用下自旋滚转,舵面只受浆气流的影响(这时滚转造成的气流影响就只有阻碍自旋的阻力,可以忽略)。舵效对于增加油门即提高桨气流的依赖程度将大大增加。所以我们看到的有关飞行及飞行视频当中,选手不停地借助轰油门用以提高舵效。

网友:
正打算入门3D,受教了!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在模拟器里3D机型差不多都可以蛇滚了 但是我的蛇滚就是福翼和方向舵 不会打升降舵 我知道升降舵在滚的时候要用 但是就是抓不住时机啊 我应该从哪些基础操作开始呢 但是我不打升降的蛇滚也不怎么掉高度 情指教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在模拟器里3D机型差不多都可以蛇滚了 但是我的蛇滚就是福翼和方向舵 不会打升降舵 我知道升降舵在滚的时候要用 但是就是抓不住时机 我应该从哪些基础操作开始呢

网友B:
又看到楼主技术贴顶

网友C:
支持楼主原创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原创好文章

谢谢模友的支持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楼主技术贴顶

谢谢关注。论坛里经常看到你的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在模拟器里3D机型差不多都可以蛇滚了 但是我的蛇滚就是福翼和方向舵 不会打升降舵 我知道升降舵 ...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有关问题可以一块探讨,共同提高。
任何复杂的动作都是由简单的基础动作有机的串联而成。至于说练习的顺序问题,可以参看我前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259&extra=
你在练习中升降舵配合不熟练的问题,可以慢慢练,要相信【熟能生巧】!只要方法对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方向舵的配合在蛇滚中是必不可少的,板机还稍好一些。特别是机身侧面积小的像真机在蛇滚侧飞的阶段必须依靠方向舵使其保持仰头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在模拟器里3D机型差不多都可以蛇滚了 但是我的蛇滚就是福翼和方向舵 不会打升降舵 我知道升降舵 ...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有关问题可以一块探讨,共同提高。
你在练习中说到升降舵配合不熟练的问题,应该是每一个新手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除非你是天才。说白了就是左、右手不协调的问题:我们的左右手在生活中早已习惯了同步做动作的条件反射;
而在蛇滚中左、右手分别控制方向、升降舵,手的动作是错半拍的。所以最常见的毛病就是要么同步搓杆 ;要么左手划‘v’字搓杆、右手打副翼的同时不推拉升降舵。实际是想搓,就是手不听使唤、左右手不协调不要急可以慢慢练,要相信【熟能生巧】!只要方法对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方向舵的配合在蛇滚中是必不可少的,板机还稍好一些。特别是机身侧面积小的像真机在蛇滚侧飞的阶段必须依靠方向舵使其保持仰头的姿态。
   祝飞行愉快!

网友D:
学习了,正准备玩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正准备玩3d

好的,3D的坑比起多轴要小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3D的坑比起多轴要小一些!

比多轴和直机都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多轴和直机都好很多

说的没错。也飞过多轴,现在家里还有几架。但是最具操控性能、最刺激的非3D莫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也飞过多轴,现在家里还有几架。但是最具操控性能、最刺激的非3D莫属!

同道中人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论坛里经常看到你的身影!

学习中痴迷3D希望楼主多出些技术贴多像楼主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痴迷3D希望楼主多出些技术贴多像楼主好好学习学习

互相学习!

网友E:
好文章,及时雨。正打算入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文章,及时雨。正打算入3D

那就一块练吧!

网友E:
谦虚。还得好好向你学习。还发了个带TB链接的帖子向你请教具体机型,管理员尚未通过。现将参数发给你,请不吝指教。先谢啦。翼展:800mm

机长:820mm

空机重量:85g

推荐配置:(此配置起飞重量225G)

朗宇2206 电机

8043-9047螺旋桨

好盈12A电调

EMAX 8g舵机 (需要3个)

2S 300-850MA电池  是否越小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谦虚。还得好好向你学习。还发了个带TB链接的帖子向你请教具体机型,管理员尚未通过。现将参数发给你,请不 ...

这款飞机我没有飞过,但和我飞的其他的800翼展的应该都差不多。
整体来说EPP板机都比较奈炸、但是修一次重量增加一次;
此配置应该属于标配,可以的;
建议电池最好使用400mah~550mah/2s,稍轻一些,好做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飞机我没有飞过,但和我飞的其他的800翼展的应该都差不多。
整体来说EPP板机都比较奈炸、但是修一次 ...

谢谢。现在心里有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飞机我没有飞过,但和我飞的其他的800翼展的应该都差不多。
整体来说EPP板机都比较奈炸、但是修一次 ...

对。偶的好小子就是越修越重

网友E:
再请教一下;天翼的天8MM厚身EPP3D模型飞机 32寸YAK55 如何?
配置如下;参考配置1:(标准型)
电 机:2204 外转无刷电机 KV1800
电 调:10A电 池: 2S 450毫安锂电池30C
桨: 8043E
副翼舵机:9克 1个
升降方向舵机;5克 2个

飞机参数:
翼展:800MM
全套起飞重量:195克(含电池)

网友F:
看了原帖就想顶了,看了楼主给部分模友的回复我觉得更应该顶。这个论坛是由大家共同努力繁荣起来的,特别是像楼主这样的模友,在下膜拜了,希望有机会向你请教。

网友:
赞一个!
过来拿分!
谢谢。。。。。。。。。
哈哈哈。。。。。。。。。。。。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原帖就想顶了,看了楼主给部分模友的回复我觉得更应该顶。这个论坛是由大家共同努力繁荣起来的,特别是 ...

大家都是从新手慢慢进步与成长起来的。
作为新手也曾经因为无处学习与请教而苦恼和彷徨过,自然知道其中的滋味。
所以我把所学到的技术与知识能让更多人参考和借鉴当成了一种义务和责任!
因为我也从论坛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应该反哺!
不敢乱讲 膜拜 我可不敢当。大家都是朋友与兄弟,尽管我们未曾谋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一下;天翼的天8MM厚身EPP3D模型飞机 32寸YAK55 如何?
配置如下;参考配置1:(标准型)
电 机:2 ...

这款飞机不错,我曾飞过*翼的8mm/800翼展 slick 总体感觉还可以。
就你所说的配置作如下建议,仅供参考:
2204/1800kv电机动力稍显温和,建议2206/1500kv;
舵机建议EMAX8g三个(平尾和方向也使用8g的);因为8克以下舵机可选的只有5克/4.3克(实际也略重一些),虽然增加了几克的重量,但是拉力(体现在反应速度上)就是不一样。毕竟室外飞的多一些。

网友:
不好意思,没想到您回的这么快,偶今天才看到,望谅。谢谢指教,偶准备按您的建议办。另继续请教;首先;您还有更好的机型可选吗?能否推荐一下?其次下列这款接收机可用在*翼的8mm/800翼展 slick 上吗?
FrSky 2.4G 六通道FUTABA兼容接收机 /TFR6M 超轻型接收机
通道数:6
尺寸:31* 23* 7mm
重量:3.4g
顺便说一下;偶的遥控器是Futaba的T8FG,该接收机兼容。
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谦虚。还得好好向你学习。还发了个带TB链接的帖子向你请教具体机型,管理员尚未通过。现将参数发给你,请不 ...

你这个应该是八眼9mm epp 3D机

网友(2015-02-05):
谢谢分享!继续练模拟

网友:
好贴。。。
         又见好帖。。。

         又见不是一般的好贴。。。

         好贴不是别的。。。

         好贴就是好贴。。。

         好是好贴的好。。。

         贴是好贴的帖。。。

         好贴不是别的。。。

         好贴就是好贴

网友G(2015-05-04):
好贴!!!多向你们学习,刚入3D,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多向你们学习,刚入3D,以后多多指教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