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E6装大疆直机飞控的一些问题!!!请高手或客服指导下!!!不胜感谢!!

楼主(2014-07-03):
JR E6-550全套原装配件装上大疆NAZA H直机飞控,基本调好试飞,第一次试过打油门过半不见起飞,等了有一分钟吧,还是不见离地,又打大油门,还不立马见效,然后突然来个一飞冲天,吓得我最后炸机收场!!

今天又把机子修好了,还是装上飞控,今天试飞也半油门一半过一点还不见飞的感觉,都等了一分多钟时间了,然后收油门反而飞机离地3CM,然后由于没动力就下来了,感觉我不敢飞了!!!

关于这样的情况,有谁能解释一下!!!再问一下那原装电调那一黑一白的插头各代表什么??之前理解是黑色是插入油门(THR),白色是信号线随便插入空白位,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你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各是多少?电调一端是3根线,动力2根+1根信号线,看颜色连接马达;另外一端2根是动力线,连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各是多少?电调一端是3根线,动力2根+1根信号线,看颜色连接马达;另外一端2根是动力 ...

电机那三根就不用说了颜色与电调一一对应,还一个接电池的也没问题,就是电调输出有一黑一白舵机线,然后我用黑的接油门,白的接空白!!!

楼主:
如图就电调的几根线接法!!!

网友B:
nazaH不支持半自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H不支持半自动起飞...

没说半自动起飞这问题...半自动起飞是ACE ONE开通了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各是多少?电调一端是3根线,动力2根+1根信号线,看颜色连接马达;另外一端2根是动力 ...

油门曲线就45度斜线...螺距曲线记得是零油门负螺距是负5度,中位油门是4度左右...最大油门是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