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改SPEDIX 500皮带尾轴 123

楼主(2014-07-03):
模友提醒!这款尾轴偏长了点!较一般尾轴长3毫米!导致目前左右行程量偏大! 还可能干涉~  改动下!

为啥纠结这尾轴!直径3.98~3.99! BR的实测:3.96!  表面处理也很到位! 材质较硬!很赞的500尾轴!

好后装上看情况~

右满舵量!还有点余地~

左行程一样~

还有一种改法!以适应冰人的银色皮带齿固定!要重新磨槽顶丝固定用!

网友:
有点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A:
我的感觉怎么长了很多,蟹爪不注意就会卡死。楼主的方法是重新磨一个中联固定槽?

网友:
我直接改用5MM尾轴。。。用600的尾桨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怎么长了很多,蟹爪不注意就会卡死。楼主的方法是重新磨一个中联固定槽?

  这款尾轴是:59.70
      冰人的尾轴:56.65
   切了后目前是:57.30左右!

网友B:
阳台哥每次照片都照得那么漂亮,请问是什么设备!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如果太长,把尾中联往里挪进去即可,大不了尾轴露出一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哥每次照片都照得那么漂亮,请问是什么设备!

  SONY HDR-SR11  摄像机! 微距还行~

网友C:
凯哥现在很闲啊!

网友:
阳台哥技术好,像也照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哥现在很闲啊!

  撇开事情就很闲喔~

网友:
一根尾轴多少钱啊?好像SPX的件不是到处都有

网友D:
拿個450 sport橫軸鋁墊圈套上去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個450 sport橫軸鋁墊圈套上去不就得了!

 4毫米的横轴铝圈套上能?~

网友D:
套上就可以有效放止螃蟹爪過干涉的問題,驗證過絕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上就可以有效放止螃蟹爪過干涉的問題,驗證過絕對安全!

 嗯! 懂起了~ 本来设置左右舵量就可以避免干涉!主要是感觉尾轴过长!带来远端的非同心度加大! 尾部重量负担! 多的要就想切掉它!

网友E:
要是轴很硬,不是用普通的钻头打的定位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轴很硬,不是用普通的钻头打的定位孔吧?

定位槽用电磨慢慢搞出 ~

网友F:
我的还在路上,有这个参考太好了,谢谢阳台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还在路上,有这个参考太好了,谢谢阳台侠

  也是这尾轴 ?~

网友:
是的,估计过两天到,要是500的轴传也象450的一样只换轴就好了

网友:
咋又换头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