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够了好小子,进阶应该选什么飞机?

楼主(2014-07-03):
玩够了好小子,进阶应该选什么飞机?

冲浪者和1.4米的塞斯纳,哪个更好点?

好小子和冲浪者的滑翔性能哪个好点?

1米的好小子和冲浪者在有风的情况下哪个更稳定?

网友:
玩过好小子了 就玩塞斯纳吧

网友:
滑翔性 冲浪者比较好

网友:
好小子低空操纵性能好,冲浪者爬高容易

网友:
好小子和冲浪者都是新手的练习机,冲浪者的滑翔性能比好小子更好,如果你已经玩够了好小子就没必要再入冲浪者了,还是塞斯纳好吧,飞行性能不错,观赏性更好

网友:
表示正在玩赛斯纳!冲浪者玩朋友的玩过,滑翔性能不错!

网友:
首选塞斯纳,毕竟冲浪者没有轮子,米法练降落

网友:
果断塞斯纳,冲浪者和好小子性质差不多,不建议用它练手,而且滑翔机操作感觉和其他固定翼有点不太一样。
塞斯纳主要是用来熟悉降落,说实话敏定塞斯纳这种前三点的起落架,加上轮距近前轮又脆,还是对练习降落很有帮助的。

网友:
好小子出吗?有意!

网友A:
建议你1.2M敏定塞斯纳。好飞、可以进行很多动作的练习,很很便宜!

网友:
直接3D机

网友:
建议上1.2米敏定的塞斯纳,很好的新手练习机

网友:
我是直接上3D机了

网友:
我直接下单翼运动机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1.2M敏定塞斯纳。好飞、可以进行很多动作的练习,很很便宜!

请问好小子飞完了,可以直接上飞翔明星1.72米翼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