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造坦,求教选择何种避震方式

楼主(2014-07-03):
望各位大侠的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一般都用弹簧减震,你这整出来挺重吧,不过手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弹簧减震,你这整出来挺重吧,不过手工真不错

比例是1/16的,要选用多大的弹簧会比较合适呢?有没有直接可以用在上面的波箱呢?

网友:
每个装单独的弹簧减震,效果很好

网友B:
或者装固定翼上的减震轮上的减震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理想应该很好

网友:
有种扭杆减震吧  我也不懂

网友:
最简单的摇臂轴上装小臂挂弹簧

网友C:
你的豹2的轮子都整成左右对称了,已经不好上扭杆减震了。原车路轮左右是错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装固定翼上的减震轮上的减震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理想应该很好

这种减震器老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豹2的轮子都整成左右对称了,已经不好上扭杆减震了。原车路轮左右是错开的。

之前没注意啊,等到这一步才发现。不过我做的是意大利公羊坦克啊,也是在论坛里参照前辈来做的啊,由于是新手,然后又有比较详细的制作解说,所以就跟着折腾下了。豹2那个炮塔看了挺复杂的。看来是只能选择弹簧了。

网友:
两边摇臂齐的?扭杆可能弄不上了

参考M41吧,弹簧

网友D:
扭杆吧 弹簧比较占体积
另外 做工真棒!
什么工艺做的?线切割 弯折?

网友:
顶了 想简单就上拉簧 还有种液压避震啊 可以去看看遥控车

网友:
又是一个自己手工的大神。。扭杆应该不错吧?但是前面有大神说不行了。。之前在论坛里见过有大神做液压弹簧避震的,很高大上!

网友:
可以上扭簧,就按恒龙的方法来,简单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杆吧 弹簧比较占体积
另外 做工真棒!
什么工艺做的?线切割 弯折?

铝板买来用手工锯的呢,折弯是开槽再折呢,没什么像样的工具,轮子还是叫同学车的。

楼主:
淘宝上看了下,液压避震价格不低啊,本来这个公羊坦克避震也是和摇臂(车体外侧)连一起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经济效益做出理想的效果出来。

楼主:
扭杆如果没有和摇臂轴在同一直线上会影响避震效果吗?

网友:
波箱可以上金属飞燕的,也可以上恒龙的!
看资金!

网友:
用拉簧.也行

楼主:
总算是做好了,撮合着先用下吧

楼主:
买个钢丝都不好买,就用健身用的拉簧拿来做了,1.5MM的弹性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用.

楼主:
扭杆都是笔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杆如果没有和摇臂轴在同一直线上会影响避震效果吗?

中间承重轮还能弄嘛?卖我一车份吧,私下信息我谢谢

网友E:
底盘多厚铝板折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盘多厚铝板折弯的?

2m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