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亚拓3GX和3GX MRS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7-03):
各位高手哥,关于亚拓3GX和3GX MRS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最大的差別是
3GX是的十字盤是HR3模式,MRS是H1模式
3GX是不含任何接收機,MRS內建FUTABA SHFSS接收機
3GX可以電腦調設數據,MRS無法連接電腦調整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差別是
3GX是的十字盤是HR3模式,MRS是H1模式
3GX是不含任何接收機,MRS內建FUTABA SHFSS接收機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所以 3GX MRS 比 3GX 贵。。。。

网友(2018-10-06):
3GX如何设置陀螺仪?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差別是
3GX是的十字盤是HR3模式,MRS是H1模式
3GX是不含任何接收機,MRS內建FUTABA SHFSS接收機

mrs如何设置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