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突然烧了求助老手们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4-07-03):
今天想从新调节下舵机中立点,在插第二个舵机的时候发现插反了。。马上拔下来并且把电池拔了。。再上电就没反应了。。陀螺也不亮然后电调大约有70度的样子。。以上过程其他线均没有插反。。没差电机。。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是不是我操作失误造成的。。请问烧电调都有哪些原因。。带电情况可以插拔舵机么。。

网友A:
插反应该不通电不会烧

楼主:
别看了都不回额。。好心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反应该不通电不会烧

插反了上电舵机没动才发现插反的。。然后才断的电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FUTABA的舵机头比较好,不会插反

网友C:
我经常插反啊,什么事没有

网友:
也许接收机坏了,也许电调的bec供电电路烧了。一般非高压的舵机我插反过很多次,没损坏过任何东西。

网友D:
对于一般5~6伏低压的舵机,他的信号线上的高电位也是5伏,所以插反也不会坏。要是高压舵机,信号线上是5伏,电源正上是7.4~8.4伏,插反了能不能烧就不一定了。

网友E:
我也插反过,都没烧,你检查一下舵机线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F:
好事多磨,找到原因你又进步了,花钱买知识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FUTABA的舵机头比较好,不会插反

我找到原因了。。天地飞7的接收机无缘无故的坏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事多磨,找到原因你又进步了,花钱买知识很值了。

我找到原因了。。天地飞7的接收机无缘无故的坏了导致的。。对了。。好盈售后那妹子声音超级好听。。。。我都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插反啊,什么事没有

我找到原因了。。天地飞7的接收机无缘无故的坏了导致的。。对了。。好盈售后那妹子声音超级好听。。。。我都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插反过,都没烧,你检查一下舵机线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我以前遇到过的

我找到原因了。。天地飞7的接收机无缘无故的坏了导致的。。对了。。好盈售后那妹子声音超级好听。。。。我都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一般5~6伏低压的舵机,他的信号线上的高电位也是5伏,所以插反也不会坏。要是高压舵机,信号线上是 ...

哥们你还真说对了。。天地飞7的接收机无缘无故的坏了导致的。。对了。。好盈售后那妹子声音超级好听。。。。我都受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天地飞7的接收机无缘无故的坏了导致的。。对了。。好盈售后那妹子声音超级好听。。。。 ...

……以后心情不好就找售后妹纸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心情不好就找售后妹纸聊天

那估计就没这么动听了。。当然除去别的牌子的东西坏了去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