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是学习直升机修理的教材

楼主(2014-07-11):
   250半年,从迷茫到明白,看着250在蓝天自由翱翔。。。真不容易啊!
   250级别的直机是完整结构直升机的最小级别。弄懂250,上其他大机没问题。
   优点明显:
   1.原理一样,修起来容易。
   2.安全度高,不会被砍一颈血。
   3.场地容易找,随便一小块空地可以飞了。
   4.炸鸡成本低,本身重量轻,受到撞击破坏小。修复成本:以草地飞计,平均小炸成本20元左右,大炸一百元以内,极少超过一百元(除非极限高速插地)。
   5.大机能做的3D动作250基本都能做出来,玩熟了上大机也是那样操控,大机更稳定。
   但250局限也很大,不容易调得好。生产的厂家就两三家,受材质和加工精度的影响,零件少,公差大。不过也不影响学习直机原理,起码飞航线和基本3d动作问题不大。
     最初的搭配是这样的:(参考了论坛某位前辈,只飞航线的配置)
     1.机身:天龙250;2.斜盘舵机:银燕的09数码舵机;3.尾舵:银燕09md; 4.电调:好盈20A;5.陀螺:k8;6.接收机ar6200卫星。7.控:devo-10
     250调机漫漫长路开始了。。。。

      最初这个配置是没什么问题的,摸索着装起这台250来,也不是太顺利,装了拆、拆了装,折腾这时候也是一种放松吧!
      舵机有点大,位置比yt原装舵机难处理,舵机臂与舵机壁的距离窄,最后只能把舵机拆开,装好了盖子再装舵机机身(要投诉一下银燕,舵机四颗螺丝,竟有两颗上不紧的,新的就是这样)。试了几遍,总算把舵机给完美装上了。k8的安装也是颇费心机的,对于250来说有点大,塞不进肚子里,一开始是放在那个陀螺仪炭板上面的,但是尾部突出了会碰到撑杆,只是没有理这些了,飞起来再算吧!现在幸福多了,黄金k8可以侧装,250的福音啊!(待续)

      接收机的问题足足搞了一个月不止!要省点钱又想有好东西用那只能尝试。。。。直升机是纯动力的飞行装置,几乎没有滑翔能力,精度和重量的因素很重要。k8是可以接卫星的(不是火箭运载升天那种),是ar6200接收机连着的那个黑色的小豆腐块,k8的英文上显示那个东西就是卫星。这个卫星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可以直接连K8,不用另外接接收机,省了几根粗线的重量,本身比接收机轻,起码能省5到10克的重量了;还有一个就是卫星是数字信号传输的,K8陀螺仪校正中点偏移很少,几乎就是中点了,不用在控里面再反复调整校正。
      本来是最优的搭配,却深受山寨之苦!
      我一开始是选择了最便宜的卫星---ar6200的卫星(当然是山寨,原装价钱一个顶6个),收了货,马上行动,接线,对频。。。可是按k8的指示无论怎样都对不到频,反复N次,应该不是我操作的问题,头疼!后来翻看论坛发现原来要先与接收机对频,然后再接K8,OK!终于连上了,哈哈!辛苦终于有了回报!
      设好了参数,飞机试飞成功。。。。。。想得美,哪有那么容易升天!?我国携五千年文明四大发明也没能做成功的事竟然让你小子一晚上搞定!问题一把把。。。。不过这里还是先说说接收机,这期不讲完,可能这6200坑不少人。
      卫星是接上了,可是通道的参数凌乱,操纵杆的信号根本无法正确反映到飞机上。怎么弄都不行,投降,跟淘宝店家沟通,答复更换卫星吧,邮费还要自己出。卫星换好了,终于信号正常。不过我的心血告诉大家,那批6200的卫星故障率超高的,前后买过四个,换过两个,退掉一个,真可悲啊!在中国山寨的技术这么差应该判刑!
      我现在用DSMX的卫星,性价比一流(待续)

      k8的调整很简单,通过电脑usb连接,进入控制界面。250我设成主旋转翼风格100,敏捷度90,陀螺增益46;尾旋翼偏航比率100,陀螺增益40。其他详细调整论坛都有教,就是螺旋总距和循环螺距会比推荐值低很多,我是56和45,尾舵机调整值为两边50。不用螺距尺,用一把直尺都可以调整好,用博士帽的测量方法就行,很简单易用。k8的优点是其他复杂的选项不用修改,使用默认参数都能使飞机飞得很好,比其他陀螺强很多。我的调教手感会比较接近小鸡,大舵量,机身反应快。
      最后是测量震动值,调得好的250满油只有不到2000。4000以下都可以起飞,但是如果总是3000以上,飞机肯定有暗病,容易使k 8失控。不带主浆震动值应低于1300,这时的震动来自尾波,尾轴弯曲或虚位会使该值变大。主浆要完全消除双桨,双桨的存在能使震动值高很多。可以买一个30元的蓝牙模块实时传输出飞机状态数据,用手机蓝牙监控和设置,在外场用手机就可以随时修改k8的数值。
      震动值的消除是最有技术含量的,这项搞好,基本直机都差不多学会了,很多人不玩250直接上450应该是和这个因素有关,450重量大,同样零件不平衡相对机身的影响减少了,震动值没那么高,但不等于飞机状态好。我换了无数配件才基本搞清那些零件会与震动有关。。。。真不容易,无数个夜晚!当然只是一些粗浅的经验,希望有心人能系统总结升华,呵呵!

      以上几块做好,已经能成功地飞起来,甚至脱控,不过好景不长,飞直机怎会不炸鸡,特别是新手,不炸鸡就学不会!最大的困难是炸鸡后的修理,会衍生出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待续)

网友A:
楼主这个题目,是说250不好修吧

网友B:
火狐好像也是一款低成本的小机机,不知道好飞不?天龙也关注一段时间了。

网友C:
楼主你用的什么电机?规格?

网友D:
折腾那么多,不如450啦

网友:
还不如上450或500,好飞多了

网友:
与250相比450和500场地要求,炸鸡成本,杀伤力不同

网友E:
250杀伤力小,场地要求低,玩起来压力小。但是动力不行,略贼,有些3D动作钟摆、侧摆还是挺吃力的。

网友F:
还是喜欢450,炸机成本便宜

网友:
CX250炸机成本极低
横轴用螺丝代替
主轴什么的ALZ打折
桨有非耐克斯的,而且塑料桨难坏

网友:
250不上不下的,小众啊

网友:
好像是推销250,个人还是建议450起步

网友G:
250和ep200我都有
相比下250很笨重,横轴和皮带比大奖坏的概率大得多
小飞机还是飞亚拓,起落数高了后轴承会不耐用
至于ep255和x2,是大坑,不要入。

网友:
我还是 幸运的 。直接亚拓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题目,是说250不好修吧

250维修还是很容易的,但为了省钱,精选一套配置是不容易的,还涉及零件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那么多,不如450啦

要看是什么水平了,如果没有玩过小鸡,直接上450,没有一个耐心的高手陪你玩,很快就会被折腾得退魔。你看看论坛上的高手有几个不是从小鸡玩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什么电机?规格?

天龙原配的电机34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杀伤力小,场地要求低,玩起来压力小。但是动力不行,略贼,有些3D动作钟摆、侧摆还是挺吃力的。

能做钟摆、侧摆这些动作已经可以上500以上的直机了!250是给新手玩的,连航线都很勉强的菜鸟入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喜欢450,炸机成本便宜

450炸鸡成本怎么可能便宜过250,机身重,它的冲击力度大多了,每炸必换的东西比250多。好像大齿,轴承那些,舵机也贵,一扫齿就是好几十。不要用悬停炸鸡的成本和250大炸的成本钱比,250小炸基本不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炸鸡成本怎么可能便宜过250,机身重,它的冲击力度大多了,每炸必换的东西比250多。好像大齿,轴承 ...

模氏家族,获得的快乐和花出去的银子是成正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是什么水平了,如果没有玩过小鸡,直接上450,没有一个耐心的高手陪你玩,很快就会被折腾得退魔。 ...

我是450再入100,没有动手能力肯定折腾不了

网友:
我也玩250,的确成本低,小炸拿起来继续飞,450不行吧?
另外建议250的模友换飞越的轴传套装,基本再也不用维护尾传动了,玩了半年,尾轴弯了3根,主轴横轴无数,但从未扫齿(包括大齿)
还有,我用了飞越的无副头,横轴3mm,而且很短,再也没有换过横轴了

网友:
向玩250机的各位致敬,玩450,寻一块小飞场很难,能有私家车的人是不少,但为玩,到郊外找一块地也够麻烦的,而250就适用,既有电直模机的相同结构和配置。也有相同的难度,我个人还是支持玩250机的。也希望厂家也能出好的国产250机或对原有产品改进,

网友H:
我看见那螺丝就没胆量升级换配件了,非常非常坑,上两个月入的天龙到现在还没离地,横轴已经在试飞时原地炸断,摇臂铝件那个软啊,话说如果有好点的螺丝我会换个头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见那螺丝就没胆量升级换配件了,非常非常坑,上两个月入的天龙到现在还没离地,横轴已经在试飞时原地炸 ...

可以说天龙的1.5mm梅花T5螺丝已经算不错的了,再往上还可以用1.6mm的内六角螺丝,但也不能死力扭的,所以正确使用螺丝胶才是王道,说装小机练手掌握螺丝的正确使用方法也是重要的一课。

网友:
同意楼上,天龙的螺丝真的不错了,至少比飞越的好,也不比亚拓的内6角螺丝差。上250的螺丝不能太用力得慢慢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见那螺丝就没胆量升级换配件了,非常非常坑,上两个月入的天龙到现在还没离地,横轴已经在试飞时原地炸 ...

天龙的横轴和主轴的确比较软,横轴一炸必断,主轴一炸必弯,这是它的弱项。建议换富丽的配件解决问题,富丽主轴超硬,很耐炸。

网友:
我有两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天龙的横轴和主轴的确比较软,横轴一炸必断,主轴一炸必弯,这是它的弱项。建议换富丽的配件解决问题,富 ...

飞越的无副翼头怎么样?能用富丽的主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越的无副翼头怎么样?能用富丽的主轴么?

飞越的无副翼头不错,精度比天龙的要好不少,特别是横轴又粗又短,炸鸡不弯
另外兼容250se的主轴,当然包括富丽的

网友I:
建議新手別玩250級電直.直上450.若必定要玩250級,選master cp 無刷版.維修快,,機身設計精簡.可改動空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狐好像也是一款低成本的小机机,不知道好飞不?天龙也关注一段时间了。

今天我刚好发布了火狐的无副翼改装贴,试验表明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越的无副翼头怎么样?能用富丽的主轴么?

是离心式设计,稳定度不错,可以配富丽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議新手別玩250級電直.直上450.若必定要玩250級,選master cp 無刷版.維修快,,機身設計精簡.可改動空間大.
...

master cp是单独尾电机设计,容易甩尾,和小鸡是一样的结构,而且华科的东西很少副厂件。另外对新手我只能奉劝:你们找一个也是从450入门的高手去学吧!呵呵!叫你从450入门的人都是从小机玩起的

楼主:
今天大雨过后,天清气爽,250航线3电后,检查机身竟然主轴轴承座固定螺丝松脱,前后掉了6颗,难怪机身共振声音厉害,只因上次修机图方便没上螺丝胶。幸亏早发现,重新装上螺丝爽飞,后来飞3D后切换回航线模式,但不觉意飞了3D的动作,马上炸鸡,损失木桨一副、横轴一根、大齿一个、还发现一次对频后十字盘连续跳动,随后十字盘倾斜严重,无法现场修复。回家电脑调平十字盘解决。

网友I:
引用 楼主:
master cp是单独尾电机设计,容易甩尾,和小鸡是一样的结构,而且华科的东西很少副厂件。另外对新手我 ...

250一樣會甩尾,行軸的有齒輪打滑,行皮帶的有掃皮帶之類,250機架設計太精細,新手不好維修,我說的新手當然是玩過小雞,想進級的.而master cp 雖然是小雞設計,好處是行尾摩,沒有煩復機械設計,即使尾通歪了也可正常飛行,不好處也是行尾摩,有時會甩尾但他的零件只有大約20多件之內,設計簡單,耐炸,新手維修容易,若機子沒有太大改動練正反飛行航線應沒有甩尾問題,小弟並不是打廣告,只是有我也擁有過 天龍 250 ,  master cp

楼主:
引用 网友I:
250一樣會甩尾,行軸的有齒輪打滑,行皮帶的有掃皮帶之類,250機架設計太精細,新手不好維修,我說的新手當然 ...

陀螺仪用k8的手感比较正路,它的默认设置都能飞得很爽。250还有一个作用是为了以后玩大机打基础,结构原理差异不大,很多机械维修问题需要学会的,如果250能调到正常飞3D,调450容易上手多了。

网友:
支持楼主的意见,新手飞电直还是先从小机开始比较好,相对450来说比较安全,新手练习时心里压力也会比较小,我是在模拟器上练习后,用小电直练习会飞四面悬停和基础的航线后才上450的,现在飞450半个多月将近150个起落,在小电直上练会的动作都能够在450上飞出来,中间只小炸过一次机,新手用250练手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250和ep200我都有
相比下250很笨重,横轴和皮带比大奖坏的概率大得多
小飞机还是飞亚拓,起落数高了后轴 ...

请问你的EP200还有配件不?我还想把我的整上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EP200还有配件不?我还想把我的整上天

您需要什么配件?我给你找找。尽量给你搞上天。或者整体给你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您需要什么配件?我给你找找。尽量给你搞上天。或者整体给你都可以。

我也有个200空机,但是我手里面有舵机,电机,都装好了,还差皮带,我是想用它来学习装直机的.把它送不上天我就不打算入4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200空机,但是我手里面有舵机,电机,都装好了,还差皮带,我是想用它来学习装直机的.把它送不 ...

好像我只有一个皮带。。。管子什么的很多。。。

网友J:
ep200皮带淘宝上有,13一条,据说火狐200的皮带也通用,淘宝上16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J:
ep200皮带淘宝上有,13一条,据说火狐200的皮带也通用,淘宝上16一条

网上的不卖了.

网友J:
zifei模型有ep200皮带的成交记录,不行就买火狐200的皮带吧,应该能用,不行的话就连火狐200的尾管一块买

网友K:
yatuo 的好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yatuo 的好一点吧?

YT的559T 火狐的590T YT的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zifei模型有ep200皮带的成交记录,不行就买火狐200的皮带吧,应该能用,不行的话就连火狐200的尾管一块买
...

没有这个店了

网友:
搜索店铺zifeimodel

楼主:
周日试飞两台250,两台机电调都出现故障无法爽飞,一台是亚拓250se的电调,可能没有设置对电调的参数,导致经常行驶中保护,动力衰减坠地,最后损失亚拓主轴一根。另一台使用迪乐美30A电调的天龙就无法上天了,这破电调又坑我一次了。淘宝发现250的电调品种非常少,性能也差。yt的电调虽然非常贵,但是是先进的开关式供电还能6V,重量轻只有15克远超其他。难道没得选?

网友(2015-01-03):
前辈,很想入这款机子,有木有关于小电直的群,交流交流

楼主:
没有上群,一直自己摸索,幸得身边有同志。好的飞场,会有高手出没的。论坛是最好的老师,不经不觉之间,大电直已经不再遥远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越的无副翼头怎么样?能用富丽的主轴么?

天龙 富丽 亚拓 都是3.5mm的主轴,飞越的主轴是3.0mm的。

网友L:
天龙的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天龙的就是个坑

见仁见智吧,天龙最大的作用是令你低成本安全入门,当学费也不贵。到你把天龙能折腾到顺利上天,并成功3D时,恭喜!毕业了,450湿湿碎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仁见智吧,天龙最大的作用是令你低成本安全入门,当学费也不贵。到你把天龙能折腾到顺利上天,并成功3D ...

说它是坑可能过了,不过直的不行,在调试就开始这不行那不行

网友:
250属于无奈的选择。

谁叫场地那么不好找呢?

网友(2015-09-19):
玩180不如直接玩250,但2500以上的無副翼機,最好直接就裝泉速的帶三軸陀螺的接收机和它的七通控, 是最簡單省事又輕又好用又便宜的 ,比那些什麼BAR的好用得多,完全不用折騰,

网友:
玩180不如玩250或450, 但若是250以上無副翼机, 最好直接就裝泉速的帶三軸陀螺接收机和其七通控, 又輕又便宜又好用, 遠比什麼BAR要好用得多,完全不用折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日试飞两台250,两台机电调都出现故障无法爽飞,一台是亚拓250se的电调,可能没有设置对电调的参数,导致 ...

我有兩台250, 一台用YT的電調及馬達, 令一台用天龍的電調及馬達, 同樣好飛, 當然YT的電調及馬達性能比天龍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