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啊··电机全是正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4):
愁啊··
电机
全是正转怎么回事·?我是新手···电机和电调是收的二手的····收到后连上飞控和遥控发现电机全是顺时针转··而且还不同步 怎么回事·?求高人解答··感谢了!!!!

楼主:
对了 电机是朗宇4108 电调是铂金30A

楼主:
还有方向舵往右是说右面的2个电机转 往左是左面2个电机转 反的· 机头对的了·····请问怎么样调过来···遥控是T8FG

网友:
你把电机接头都接成一样的了,任意调换两根线即可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A:
电机连接电调的三根线任意调换两根。就反转了,你肯定是按照电机线颜色和电调颜色接的吧。

网友B:
把要反转的电机2根引出线对换一下

网友C:
转速不一致校准油门行程,电机方向不对把任意两条线交换接

网友D:
货真价实的新手,哈哈,电机任意调换两根线就可以了,你说的波动遥杆电机那几颗转的问题,首先要确定你的电机是否对应好了飞控的各个电机位置,其次就是设置遥控,该反向反向

网友E:
终于遇到比我还小白的新手了

网友F:
终结者 来了,,,鉴定完毕

网友G:
任意换其中两根线既可改变电机转向。不同步是因为你还没有进行油门行程的校准,找一下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看来简单的无刷电机工作原理还没懂

网友I:
这个新手真的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