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装飞越680PRO机架PID调法

楼主(2014-07-04):
如题,有哪位用APM装680六轴机架的模友,麻烦告诉一下您这六轴的PID是怎么调的,能附上宝贵的图片最好。还有是APM飞控用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能默认起来自动调参吧,那个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操控熟练,先按默认参数,Rate_P 大概0.15, Rate_I 0.1, Rate_D 0.004,应该能飞,根据飞行状态按 ...

简洁明了,收藏一下。

P》D》I

网友:
干嘛不自动调参..

楼主:
谢谢3楼这位大侠的详细讲解。也谢谢各位的建议。
我之前是玩四轴的,换大机架心里有点没底,所以想有个现成的差不多可以平稳点起飞再自动调参。然后再刷回3.11.。。。3.15用着不放心,GPS模式时老是往一边飞

网友:
gps模式往偏飞 是你调的不好,与3.15没关,我的6轴搞了很久也没空外试,由2.9x-3.1x也在家玩玩,後升上3.15在外场试了,当天微风 接电待gps锁定後,稳定模式起飞升高约5米,机子巳很稳,没怎漂,打定高就有钉子感觉了,再升高约30米试定点模式,机子就钉在那里,下降至3米仍保持原位不变,在3米钉了10分钟,真的很稳,可说不漂移,只在有凤时在原位摇摆一下..看来你还是再调正罗盘及重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这位大侠的详细讲解。也谢谢各位的建议。
我之前是玩四轴的,换大机架心里有点没底,所以想有个现 ...

3.15的路过
新手课堂,教你如何用APM玩三轴Y3模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5的路过
新手课堂,教你如何用APM玩三轴Y3模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俺坚决不用3.15哈哈,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用3.15炸了好几次机了。3.11就没,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的。。。。

网友C:
3.15真那么恐怖吗?2个星期了,刷了固件还没开始调,求客观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5真那么恐怖吗?2个星期了,刷了固件还没开始调,求客观评估

3.15不用自参调,便可以钉钉子,真的,客观的,别被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