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云台问题

楼主(2014-07-04):
发帖前搜了下老帖子,都说舵机云台不行,但是往往没有一个具体解释下为什么不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直升机用的锁尾舵机都很快,0.05秒/60度。玩无副翼直升机的都知道,斜盘在3个舵机的控制下是可以做到自稳的,其实就是一个两轴云台了。
按理说舵机作为有反馈系统的伺服器,应该比直接电机驱动方式更高级才对。舵机云台的虚位问题现在也用阻尼方式解决。那么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A:
商家
一样东西没有提升的空间时
只有创新才能有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
一样东西没有提升的空间时
只有创新才能有销量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我看飞越的云台增稳系统也支持舵机和电机两种模式,难道就没有一个用舵机云台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
用舵机驱动有自身的齿***差、有驱动公差。 这些公差基本是不能用阻尼消除的。
无刷直接驱动  相应快  基本无公差。
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B:
加一条:舵机与无刷寿命比都没法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条:舵机与无刷寿命比都没法谈

寿命的话两个都很长,之间的区别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期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