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04):
船跑起来 船底离开水面才算是起滑吗?
有什么标准没

网友:
起滑后,船速才会快的,因为阻力小了

网友:
完美的起滑

网友A:
不知怎麼圖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怎麼圖傳不到!

点回复图框右边的高级模式,进入回复模式,然后点击图片,找到图片在机器中的位置,点击,即可上图

网友B:
船起滑。 船在静止时大部分船身在水里。开始加速船身开始慢慢离开水面。水阻力逐渐变小。最后只靠船底的1-2个支点在水里。这就是起滑了。船是在水面滑过。感觉船很轻的。船的起滑速度是21.7KM。  20KM都不能起滑。起滑后水花花明显不同。

网友:
完全离开水面那叫起飞,坛里很多头像那船都在飞

网友:
起滑是這樣的!

网友:
起滑后才可以起飞

网友:
一般起滑,就像是船底在水面上打水漂一样且稳定

网友:
所谓起滑是相对于排水航行来说的。
排水航行:整个船的重量是依靠水对船的浮力来承托的。
滑行:当船达到一定速度,水对船体的作用力已经超过水对船的浮力,这时候船只处于滑行状态,这时候船体接触水面的大小跟水的密度和船与水的相对速度来决定
留在脑袋里的感觉就剩这么多了,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补充指正。

网友:
起滑后可以毁船

网友:
好想有条能起飞的船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船起滑。 船在静止时大部分船身在水里。开始加速船身开始慢慢离开水面。水阻力逐渐变小。最后只靠船底的1-2 ...

虾哥,起滑速度21.7公里,是怎么出来的,理论计算值,还是经验值呀?待你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哥,起滑速度21.7公里,是怎么出来的,理论计算值,还是经验值呀?待你详解?

是快艇实验室经过测试得出来的数据。

网友:
以下视频是船由静止到起滑的过程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I2OTAyMjA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