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引出来图传和电源,这下方便多了

楼主(2014-07-04):
引出的舵机线和电源。这下直接可以给图传供电或者由图传给山狗供电,很方便,整个设备也可以很简洁。

网友A:
求内部改图接线呀646311286

网友:
关键是还能同时录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还能同时录像么?

不影响啊。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内部改图接线呀646311286

正负极直接接电源接口就行。视频线焊在插座上方最靠外的那个压片上。

网友C:
从山沟沟引出电源还有可能,自己用水力发电。
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从山沟沟怎么引出个图传来,发现外星人了?
原来在楼主的世界中,山沟=山狗,拼音输入法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山沟沟引出电源还有可能,自己用水力发电。
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从山沟沟怎么引出个图传来,发现外星人了 ...

,手机发帖,打字没注意看,一按就发出去了

网友D:
山狗的USB端口可以直接供电的,我找了跟废USB线剪断,引出电源线就Ok了,不用破坏壳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负极直接接电源接口就行。视频线焊在插座上方最靠外的那个压片上。

还是不明白 接口是没改装钱像耳机插口的那个插口是吗 电源是山狗电池仓这边的电池接口是吗 可以上个图吗 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接口是没改装钱像耳机插口的那个插口是吗 电源是山狗电池仓这边的电池接口是吗 可以上个图吗  ...

你好,装的很难,就不拆了,电源线是直接焊在电池触点接头上的,视频线是焊在输出插口上方第一个触点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装的很难,就不拆了,电源线是直接焊在电池触点接头上的,视频线是焊在输出插口上方第一个触点上的 ...

噢 电源是电池仓那边的最靠左右两边那个触点?然后视频线不用接黑线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 电源是电池仓那边的最靠左右两边那个触点?然后视频线不用接黑线地了吗!?

视频接地线直接是电源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接地线直接是电源负

那视频插头那端即不是两条接线?其实内部是有四根线的是吧 视屏插孔那里两条 电源线两条 然后视屏线的地线接到电源那头的负级 引申出来三条线 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狗的USB端口可以直接供电的,我找了跟废USB线剪断,引出电源线就Ok了,不用破坏壳子

求插头接线正负

网友D:
USB线里一般是4根线,红色是正经 黑色是负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USB线里一般是4根线,红色是正经 黑色是负极

噢 全部的usb线都是这样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 全部的usb线都是这样的对吧

应该是,红黑线是通用的,不出意外都是这样

网友E:
我是南阳的
老兄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南阳的
老兄是哪里的?

王YB,我是和尚,你杨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王YB,我是和尚,你杨哥。

杨哥骚啊
少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杨哥骚啊
少将啊

嘿嘿,入模两三年了。

网友:
关键是还能同时录像么?
【论坛车贴免费领取】

网友(2014-08-15):
能有多远?
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