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ALIGN 450Pro V2第十九道工法-換裝 Align GPro 三軸陀螺儀

楼主(2014-07-04):
还记得三年前 450 Sport改装成FL并搭配 3GX升空时的感动。心想怎这好飞,原来这就是三轴陀螺仪,藉由参数设定的改变,就可以调整机体反应特性。那时还在想,没有了平衡翼叶片怎飞

有了450 Sport 换装成 FL 的经验,后来也把手上的 600E Pro由平衡翼改FL并搭配3GX

接下来后来陆续入手新机时,也都直接毫不考虑FL+3GX的套装组合。

450 Pro

700E DFC PRO HV

但亚拓的用心及进步是有目共睹的,3GX 我从 1.0 一直到4.x有感受到一直在进化。但硬件上的限制,有时难以在韧体上改善。于是三年后,亚拓全新的三轴陀螺仪Gpro上市了。光看到运算速度比3GX快20倍,同时支持蓝牙,Android,iOS就让人很心动。终于等到正式上架了,没多久它就出现在我手上了^_^"。接下来先用在450Pro 上,看它的手感度如何。首先,原有陀螺仪拆下后还有残胶。先用环保型去渍油擦拭干净Gpro底部也一样用去渍油清洁一次。

Gpro 是安置在450 Pro的金属升降导杆座上。不过要注意是升降导杆座的转弯处它不是直角转弯,而是有一点弧度的。所以如果你把Gpro紧紧靠在升降导杆座的垂直面来装时,其实前端是有一点点上扬的,要退一点点,这样才能平整黏在升降导杆座平面。

而金属导杆座底部尾端因为原本走线时,有CCPM舵机三条讯号线从下方经过,所以贴上胶带来预防线路因震动而被金属导杆座底部边缘磨损。

接收部分是用 JR DMSSRG831,采传统接收的接线方式。所以预先在彩虹在线杜邦头标明 T: 油门, A: 副翼,E:升降, G:尾舵感度, R:尾舵, P: 螺距。这样才不易接错。

这时把接收到Gpro的彩虹线和BEC供电线接好。但舵机部分仅先接CCPM舵机,尾舵我是使用窄频舵机,因为先不接上,等到设定好尾舵频率再接上。不然万一频率不对就接上恐有死锁烧毁风险。

1. 开遥控器电源。
2. 电脑Gpro程序启动。
3. Gpro USB接上电脑。
4. 直升机电调送电。

电调/BEC送电,电脑上就会显示已连接的画面,建议不管你有没有选购蓝芽配件,第一件事先把蓝芽密码改掉,以免在飞场被其它"乱入"@@.

蓝芽密码是四位数,但也不建议跟你银行提款卡密码一样^_^".

首次设定,选"直升机设定"后,选"建立全新设定"。

选择接收类型及校遥控器各信道讯号

因为我是用 JR RG831, 所以选择传统接收。

接下来是,
1, 先试打各通道的方向,如有方向不同的则用遥控器的正反通道来设定。
2,用 Subtrim 调升降,副翼,集体螺距和尾舵四个通道的中立点直到显示0%。
3,最后调遥控器的Travel Adjustment / End Point 直到显示+-100%为止。

这步骤只要调升降,副翼,集体螺距和尾舵。油门及感度信道讯号在电机上要确认方向对即可,中立点及边界值不用调整。

接下来选择Gpro的安装方向,不用管是在主轴前后,只要管正反装及讯号线朝前或后即可。而亚拓机的主旋翼都为顺时针。

在这里选择正螺距时,十字盘是往上或往下,亚拓机选往上。而十字盘种类为HR-3,当然在配线时,123号舵机的相对位置要注意喔。在选择十字盘种类后,轻推油门(往正螺距方向),这时如有往下移动的舵机则要用右下角CH123正反向来调整。直到推正螺距时,CCPM三个舵机都同时往上即可。

接着在这里调"三平".

1. 舵机的舵臂水平。
2. 十字盘水平。
3. 集体螺距0度。

先用左边的CH1,CH2,CH3微调舵臂到水平,同时间利用十字盘配平器调整十字盘水平。

再来调整集体螺距0度,但不建议用集体螺距微调功能。建议调 Pitch拉杆来调整至集体螺距0度。

在这里调整集体螺距正负最大值。这时把油门收到0,调整负集体螺距最大值,同时间利用下方微调功能调整十字盘水平。调好后油门推到100%,调整正螺距。

而在循环螺距调整则调整至8度为基准,

按下设定在8度螺距按钮,再调整至螺距规显示8度为止。

在这里调整尾舵相关设定,在选好尾舵机频率后才把尾舵机接上。接着轻打一点点尾舵不可太大,因为左右边界尚未调好,来试正反向。而尾舵中立点还是建议调拉杆的方式来进行,接着轻打尾舵来调左右边界,一开始打一点点,不然万一有干涉对舵机不好,在不干涉前提调整至最大边界。

到这里直升机基本设定算告一段落。接着是飞行特性的调整,我是先用250-450小直升机级别,再加载初学者设定再来经验微调。下列项目是我在加载初学者设定后有调整的部分。

十字盘
风格调至: 65,中间略带点滑。
滚转速率调至:70
十字盘摇杆 Expo 调至0%, 改用控Expo 控制。

尾舵
尾舵摇杆 Expo 调至 0%, 改用控 Expo 控制。
尾舵左右自旋停止感度调至:25%

:调好机后,电变的油门行程也要再重新校正,油门讯号经过GPro后略有不同。我的450Pro CastleICE 50A 原油门是 JR  H99, L119, 校正完是 H95, L124
---------------------------------------------------------------------

楼主:
试机,

日期: 2014年7月3日
地点:台湾台北福德飞场
气温:35度
相对湿度:61%
风速:2级。

遥控器设定: JR XG11

D/R/Expo :
ELEV/AILE:Normal :100/20, ST : 100/15
RUDD : Normal 100/30, ST:100/20

陀螺仪感度 :
T.Lock : Normal :43%, ST1:38%,ST2:36% (XG11锁定是0-100)

油门曲线:(卡斯特定速)
Normal : 2700RPM
ST1:2950RPM
ST2:3200RPM

螺距曲线:
Normal, ST1,ST2
0-50-100 ( -12度,0度,12度)

第一次试机,起飞后以新手的设定虽有再微调但还是很稳。舵量要打略才大才有反应,而尾舵虽锁的住但自旋速度太慢,以及顿点不明,而风格65略显滑手。但GPro另一个贴心的设计就是可以用蓝牙透过手机调整。所以用手机调整设定,

1.机体反应有点滑(骨溜): 风格由 65->50。
2.ELEV/AILE舵量过大才有反应: 滚转速率由 70->85。
3.尾舵太软: XG11 T.LOCK 由 Normal/ST1ST2: 43/38/35-> 65/60/60, GPro 尾舵总感度由80->85。
4.自旋速度太慢: 尾舵自旋速率由 70->105。
5.自旋煞停顿点不明: 尾舵左右自旋停止感度由 25->35。
6.正螺距急拉升尾会右偏再回正: 尾舵对集体螺距补偿由22->32。

我一开始试新手参数,舵量大一点才有反应,机体反应很稳定,很适合新手。感觉整体分辨率变高了,在航道过弯时手感的Q度十足但GPro又介入于无形。自旋时平稳轴心不偏不倒。现在只剩下大P拉升时尾会右偏一点再回来,尾舵对集体补偿由22->32有改善,但还是有一点,下次再来调。今天试了风格,差十单位手感明显不同,往上调(值调大) 我觉是较滑,骨溜。GPro真是令人惊艳,手感明显别于3GX,在今天的GPro试机中充分感受到亚拓的用心。

下一篇跟大家分享细部的设定调机步骤。^_^"

网友:
非要把飞机拍得那么漂亮吗,引诱别人跳入更深的坑

网友:
学习啦,目前只有3XG。

网友:
很详细,不错啊

网友:
感谢奉献,期待更多!

网友:
什么时候能出带GPRO的250L呀

网友:
寫得真詳細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仔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啦,目前只有3XG,马上出了换GPRO

网友:
有艺术感啊啊

网友:
感觉像艺术品啦哈哈

网友:
感觉像烹饪啊,工法

网友:
照片拍得真好,文章写得很不错

网友:
不错喔。。看来亚拓越来越牛了,,开始出新东西了!

网友:
改成简体字,看起来比较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