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手贱打了雷虎262高强度的螺丝胶X5是不是废了!

楼主(2014-07-04):
新人哎 打的雷虎262高强度红色的螺丝胶,群里的都说X5废掉了 螺丝插不下来 手贱啊我还打的特别多怎么办啊!   难道真是一次性X5啊!  有没有前辈指导怎么弄啊!

网友A:
打了多少? 我450也是用高强度。。不过打得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多少? 我450也是用高强度。。不过打得比较少

打得比较多螺丝上进去都溢出来了
溢出来粘到 垫片和摊板中间了    不知道以后拆 垫片会不会粘在摊板上弄不下来 或者把摊板膜直接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

请问下大神怎么加热啊!

网友:
楼主你就是2B

网友:
用烙铁烫个2,30秒再拆,不过塑料件基本可以宣告报废

网友C:
楼主每一颗螺丝都用了高强度?
试试大功率烙铁烫螺丝20秒再整下来,如果不行就整机拿去烧了,好歹金塑件敲出来轴承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得比较多螺丝上进去都溢出来了
溢出来粘到 垫片和摊板中间了    不知道以后拆 垫片会不会粘在摊板上 ...

这,太多了,我只敢点两圈螺牙,还要用纸巾把大部分擦掉,看来楼主只能用挫刀把螺丝两边挫平用板手拧下来了。。。

楼主:
在叽歪砸你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每一颗螺丝都用了高强度?
试试大功率烙铁烫螺丝20秒再整下来,如果不行就整机拿去烧了,好歹金塑件敲 ...

全部都是高强度啊 用的还多 被笑死了  哎 现在不拆啊 我考虑以后炸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高强度啊 用的还多 被笑死了  哎 现在不拆啊 我考虑以后炸鸡

就算不考虑炸机,维护轴承也换不了。每个地方都用防风火机喷吧,塑料和碳纤件不用想了,金塑件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不考虑炸机,维护轴承也换不了。每个地方都用防风火机喷吧,塑料和碳纤件不用想了,金塑件还可以用
...

悲剧

网友:
无敌免拆一次性x5在楼主独具匠心的手艺下横空出世了!可喜可贺!等炸了再考虑拆的问题呗。

网友D: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可怕,真要拆了的话,就用30-60W的电烙铁用头接触螺丝的金属部分,过20秒左右就能拆下来,具体的先试几个简单的部位先试试手感,
其实就算不用加热,还是能拧下来的,就是怕铝合金件的螺丝孔滑掉,慢慢的来,手上力度一点一点加,螺丝刀的刀口用好点的,防止螺丝的内六角孔拧圆了。
我的大机上也是用高强度的螺丝胶,特别是油机,基本上全部是搞强度,拆起来也很方便,记得别用蛮力,注意力度,控制加热的时间,一点一点加热。塑料部位不需要加热直接就能拧下来,螺丝取下来后注意清理牙上的螺丝胶后在拧回去

网友:
螺丝松动剂不知能否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可怕,真要拆了的话,就用30-60W的电烙铁用头接触螺丝的金属部分,过20秒左右就能拆下来, ...

前辈能问你要个联系方式么  QQ  我刚买的 HUDY 的螺丝刀这个牌子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能问你要个联系方式么  QQ  我刚买的 HUDY 的螺丝刀这个牌子可以吧!

刚才在群里看见过你在谈这个话题了

网友:
哈哈 你真是屌丝啊~ 只能加热试试看啵!

网友:
好拆的,楼主不要被他们吓到了~
热风枪一吹,买一些好的内六角工具,只要拆的过程别滑了螺丝,还是轻松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得比较多螺丝上进去都溢出来了
溢出来粘到 垫片和摊板中间了    不知道以后拆 垫片会不会粘在摊板上 ...

用防风打火机烤铝件。螺丝胶溢出来不要紧,碳板是不沾螺丝胶的。螺丝胶只对金属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防风打火机烤铝件。螺丝胶溢出来不要紧,碳板是不沾螺丝胶的。螺丝胶只对金属起作用

谢谢前辈

网友:
放到锅里煮一煮

网友:
加热螺丝试试,拆的过程不要心急 慢慢来。  加油!

网友:
加热试试吧  垫片肯定废了不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