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飞控与超声波定高

楼主(2014-07-04):
一直不明白飞控与超声波怎么连接飞控上只有三根线。。求怎么连接还有使用超声波能实现十米一下的定高吗?这方面小白。。

网友:
同APM    但无超声波

网友:
起落家好玩

网友:
这个四轴不错

网友A:
上光流感器吧,超声波就几米

网友:
超声波定高也就降落的时候好用一点,数据是说7米下有效。我感觉5米下比较有用,但是高速飞行时还是会掉高度。

网友:
五米以下可以,看飞控接口说明,写了哪个口连超声波的(sonar,好像是A01)。

网友:
干嘛要用超声波……用气压计正常自动起飞降落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光流感器吧,超声波就几米

问一下光流传感器都有什么功能 啊。。。详细介绍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光流传感器都有什么功能 啊。。。详细介绍一下吧。谢谢了。。

淘宝能帮助你

网友B:
国内卖的一百左右的超声波模块稳定工作高度也就半米到一米的样子,再高了就不稳定了,买几百的模块才可以高了也稳定工作但指标也就到7.5m再高点就不能保证了.7楼说的高速掉高度是正常的,因为它测的是垂直于桨平面的高度(一般我们都这样安装超声波模块的),高速发行的时候倾斜的厉害当然会下降了.
光流是定点用的,定高飞行它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卖的一百左右的超声波模块稳定工作高度也就半米到一米的样子,再高了就不稳定了,买几百的模块才可以高了 ...

谢谢了。。。。

网友C(2014-08-31):
超声波能自动避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能自动避物吗?

当然不能了不过水平安装有可能。。

网友(2015-05-05):
光流感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光流传感器都有什么功能 啊。。。详细介绍一下吧。谢谢了。。

光流感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