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E 10-18mm F4 OSS这个头子可以用到Z15N上面么?

楼主(2014-07-04):
NEX5N自带的那个饼干头实在太垃圾,同事介绍了一个sony索尼 E 10-18mm F4 OSS的头子给我,说效果很好。不知道能不能装上5N相机,应用到Z15云台上。
请大家指点

网友:
楼主您好,不可以的,现在只支持 E 16mm f/2.8(SEL16F28) 这一款镜头。

网友:
好镜头啊,不知道耐炸不?

网友:
机身后方挂配重。

网友A:
可以换镜头的,呵呵,我现在用的是Sonnar T* E 24mm F1.8 ZA定焦镜头,10-18太粗装不上的。就是要调重心,不能用挂配重的方法调的,一是调不好,二是镜头已经增加了很多重量,再加配重会增加太多云台负载和机器总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镜头的,呵呵,我现在用的是Sonnar T* E 24mm F1.8 ZA定焦镜头,10-18太粗装不上的。就是要调重心, ...

重心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镜头的,呵呵,我现在用的是Sonnar T* E 24mm F1.8 ZA定焦镜头,10-18太粗装不上的。就是要调重心, ...

这款镜头的效果怎么样啊?我看了,这个镜头也不轻的。

网友:
调整云台重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镜头的,呵呵,我现在用的是Sonnar T* E 24mm F1.8 ZA定焦镜头,10-18太粗装不上的。就是要调重心, ...

有这个镜头拍摄的视频么?能否给俺开开眼界。

网友:
别说这个了,福伦达12都装上去了,重了何止一倍啊,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镜头拍摄的视频么?能否给俺开开眼界。

效果不错,因为我主要用于摄影,这支定焦成像质量不知道要比那个几百块钱的饼干头强多少。视频的从稳定性角度肯定没有饼干头稳定,因为焦距长了,镜头也长了,重量增加了很多,稳定性会下降,有时视频会抖动。各有优点看怎么取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怎么调呢?

装上新镜头,分别调整XYZ轴的平衡,使云台在不通电时,相机能够停在任意位置

调整这两颗螺丝使相机前后平衡:

调整这两颗螺丝使相机横侧平衡

调整这一组螺丝使云台立轴平衡,这组螺丝调整时,要让飞行器侧转90度

反复调整上面三步,使云台在不通电时相机能停在任意位置,也就是云台达到静平衡的标准.

希望对你有帮助,调整有风险,量力而行,如有损坏,概不负责